夏天了想入条船~~大家帮我看看配置~~~

楼主(2012-06-03):
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船体重量 :520g
电机规格 :无刷电机BL 2848 水冷 (买家自备)
船壳材质 :进口胶衣、不饱和树脂、玻纤
电调         :水冷60A电调(买家自备)
螺旋桨规格: D38MM 螺旋桨
船体尺寸    : 570mm(长) x 180mm(宽)
轴系 铜轴套、4mm软轴+高强度硬轴头、自紧连接器
舵系 CNC加工铝合金一体式75mm桨尾吸水舵

其他附件 铝合金出水嘴,天线座,硅胶管,不锈钢推拉杆

推荐动力配置 电池:11V3S 3000mAh  20C 锂电池,
CNC高精度加工一体化的桨尾舵,带来高敏捷的操控性

船体自带防翻设计,自带配重,翻船后可以自己翻过来!

这个能上80么?  壳子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这货能上80送条SD你

网友:
你看看这帖子吧!也有人想买这船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擦  跟我打包票说上80一直催我付款   这卖家、、、、哎

楼主:
你照着我的说明
就可以了
那个配件单有了
你 可以配豹子 2848电机
电调 好盈海王 60A

他说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船壳一定要好的

网友:
你找老虎80+还比较靠谱点!上述配置能上80+卖家应该是连续3年世锦赛冠军哦!这次比赛在俄罗斯了解下卖家有名额不?报个名号以供瞻仰下撒!

网友A:
这卖家明显是忽悠不懂的人的,57CM长的船就可以叫MONO2?MONO1还差不多,可能卖家自己都不知道MONO1 MONO2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卖家明显是忽悠不懂的人的,57CM长的船就可以叫MONO2?MONO1还差不多,可能卖家自己都不知道MONO1 MONO2的区别!

俺真的到是要请教下MONO1 MONO2的区别?最好能附上图比较下,还有与O艇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真的到是要请教下MONO1 MONO2的区别?最好能附上图比较下,还有与O艇区别

MONO1~2是指比赛的规则,大概是MONO1(单体船,比赛时间6分钟,电池限重280克,3S电压,船重1KG以上),MONO2是(单体
船,比赛时间6分钟,电池限重560克 6S 电压)严格意义上MONO1~2都属于O艇的一种,而O艇是泛指使用半浸浆船型,一般是大多数船
型的种类,所以那位卖家所卖的船壳理论上可以说是MONO2,没错,可以成立,但能不能按它的配置跑完MONO2的比赛就很难说了,更
别提稳定性和速度了,市场上公认的MONO1,MONO2船壳都是经过比赛实际检验的,从无形中就制约了长度,宽度和体型,太长太短,
太轻太重都不行,不是随便一个配置就可以跑的,所以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外观尺寸限制,但多数比过赛的玩家都知道MONO1船壳与
MONO2船壳是有区别的,大概是什么尺寸,大家心里有数,就那位卖家的配置来说,连算MONO1都比较勉强,估计是卖家不懂,也可能
是偷换概念,总之是不靠谱的~~~

网友:
你被骗了

网友:
这个充其量就是带防翻的O。。。。现在出的MONO1和MONO2多半都是带水阶的。。。。这条船没水阶 又不是东方龙(比较早的MONO版本不带水阶)。。。所以充其量就是条防翻O罢了。。

网友:
我这刚好有你说的这船的视频,我朋友的船,跑起来什么样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这船壳偏薄,而且容易钻水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wMTIyOTQ0.html直接从视频2::50秒开始看吧,黑色那条就是

网友:
以前还会贴视频呢,居然逐渐淡忘了……热心的帮忙一搞

楼主:
JS 真的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