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抓卡盘的对中问题

楼主(2012-06-03):
求助:

见图。这个东西是准备diy雕刻机xy轴梯形丝杆的固定座。

一共有四个需要在正中间挖一个直径 23mm的轴承孔。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中间有了一共孔,而且这个孔并不一定在中心,不能拿孔作为标准中心。

由于有了一孔,也不好用圆规画23mm直径的园,如果把中心孔用东西填起来再画,又感觉麻烦。

我觉得找到中心就简单了,可以边车边测,达到23mm直径就ok。可按照图上的装夹方式,用四抓车床,如何能找到中心呢?
手上的工具有百分表、高度划线针等一些基本的工具。

nEO_IMG_nEO_IMG_照片

楼主:
另补充一下,这个方块并非正方形,而是长方形。

网友A:
有孔很简单,粗调用尾座呆顶尖。细调用杠杆表打孔面,找出最高,最低度数,每个爪调到中间值即可。 可参考下面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MxMTU2NjQ0/v.swf

网友B:
为什么这样夹,用卡爪最外端不好吗?
先对长端,再对短端试试?

网友C:
划线找坐标  》用圆规画圆  》上4爪调整4爪直到圆和机床圆心重合

网友:
1、找块木头堵上眼
2、划线,划圆
3、上四抓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孔很简单,粗调用尾座呆顶尖。细调用杠杆表打孔面,找出最高,最低度数,每个爪调到中间值即可。 可参考下面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xMTU2NjQ0/v.swf

关键这个孔不在中间,不能以孔为依据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样夹,用卡爪最外端不好吗?
先对长端,再对短端试试?

最外端大了一点,夹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划线找坐标  》用圆规画圆  》上4爪调整4爪直到圆和机床圆心重合

中间有个孔,圆规根本没有地方下脚。

你这个方法是标准的方法,我也知道,可不能用在这里。
难道除了把中间的孔先堵上,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D:
用表打矩形四个角

网友:
可用尾顶夹等孔直径的圆棒靠近工件做参考

网友:
上车床,四角打表,读数一样就找到正中了。

网友E:
方法很简单  你的工件是轴对称体      你用车刀指到一个顶点   那么   另外三个角转动过来也该能到顶点  这个时候就是对准了

网友E:
看我在说什么  没说清楚     你的工件是轴对称体      你用车刀指到一个顶点   那么   另外三个顶点转动过来也该能到车刀的刀尖  这个时候就是对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在说什么  没说清楚     你的工件是轴对称体      你用车刀指到一个顶点   那么   另外三个顶点转动过来也该能到车刀的刀尖  这个时候就是对准了

谢谢了,大致明白了。

网友:
学习一下,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表打矩形四个角
同意  不过应该是分别打两个近角和远角

网友:
1、找块木头堵上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外端大了一点,夹不住。

看图长端应可夹住,短端加垫铁后再夹,这是四爪单动的优点。
卡爪不应比工件外露。反爪底部就是基准面。
夹成品工件应先加铜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长端应可夹住,短端加垫铁后再夹,这是四爪单动的优点。
卡爪不应比工件外露。反爪底部就是基准面。
夹成品工件应先加铜垫片。

呵呵~~~一看就是行家啊。汗!!!!!!准备按照你的方法去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用高度划线针调个大楷  在车一刀内孔,测量一下四方差多少.慢慢调一下,.车好第一件,松2个爪.换上另外一件,宁紧刚才松的2个爪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E:
方法很简单  你的工件是轴对称体      你用车刀指到一个顶点   那么   另外三个角转动过来也该能到顶点  这 ...

如果铣的精度不高,好象这办法也不行啊......

网友:
我倒觉得你的问题不找工件的中心,而是基准的问题,这四个铁噶达是做轴承座用的吧,那就该找两个边做基准,而且最好四个一起夹上!,一致性好,不过好象太厚了,呵呵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弄的这么复杂啊
中间找块木头堵上 会比你来这发帖麻烦吗?
再找一小块铁皮两个角弯成两个尖 钉在中间的木块上
用划线盘画中心线就行了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应该挺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我在说什么  没说清楚     你的工件是轴对称体      你用车刀指到一个顶点   那么   另外三个顶点转动过来 ...

同意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