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怕树挡么?

楼主(2012-06-03):
1.2g
图传
怕树挡么?
都是原装天线,1.2g 1.5w图传,接收机在三楼,发射带在车上跑的,还没上天暂且天地面试。。。到几棵树后面,直接木有信号了。。。

网友A:
不怕。我用墙挡着试过,两三堵墙都没事。

网友B:
我5.8g500mw的图传放在车上跑也是受干扰特别严重,不知空中会不会好点

网友C:
怕树档的

网友D:
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你懂的。。。。看波长的距离大于障碍物的距离没

网友E:
今天我试了,N个墙一个混泥土楼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空中试验?

网友F:
1.2G穿墙我看是不可能的,有的人为什么隔三堵墙还能收到信号?原因是反射,被墙面反射来反射去到达接收端,这很容易被误认为图传能穿三四堵墙,你把发射机放进六面完全封闭的混凝土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