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把液晶屏幕里拆出来的灯管点亮??看着挺好玩的,点亮了开发点别的当玩具

楼主(2012-06-03):
自己电脑屏幕摔碎了。网上买了一块换,碎屏幕拆开没什么玩的,就一根灯管。怎么样才能点亮它??

网友A:
买个高压条就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高压条就可以点亮

就是淘宝上几块钱的那种高压条? 接线复杂么,电这块比较小白,  是2根输入,2根输出的么?

网友B:
屏上原来就有高压条,找找看

网友C:
就普通高压条就可以点亮,便宜的几块钱就ok。一般高压条上有电源输入端、使能控制端、亮度调节端,经过简单修改可以做到接电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上原来就有高压条,找找看

就背部一大块集成电路,分不出那是高压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普通高压条就可以点亮,便宜的几块钱就ok。一般高压条上有电源输入端、使能控制端、亮度调节端,经过简单修改可以做到接电就亮

使能控制端和亮度调节端需要接什么东西实现么?

网友:
使能 有的需要接地  亮度是调电压的

楼主:
这玩意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点亮么?  高压条5块钱,运费12  好冤

网友D:
关键是点亮了想干什么用呢,当台灯照着看书?楼主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点亮了想干什么用呢,当台灯照着看书?楼主说说看。

1岁的小外甥刚会叫人,先学会了叫舅舅。打算做点什么东西哄他玩。 正在构思中。看到这个灯管,突然想把它点亮,然后再想下一步。

网友:
一个新的灯管价格也不到10块。
高压条也是几块钱搞定,要改接电亮需要看看是如何使能的。
也可以找测灯管的东东。

网友:
不合算。还是直接找下用LED灯条做好。比买 高压条5块钱,运费12  还便宜。

网友:
易碎产品

网友:
用个节能灯电子整流器点点试试

网友:
不合算。还是直接找下用LED灯条做好。比买

网友:
楼主要照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