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科尔的LT电调和华科尔的内转无刷改装G-CP成功!

楼主(2012-06-03):
手上有原4G3用的10A-LT尾电调和4G3的内转10000KV无刷电机,何不试试把我的GCP改成主无刷呢,又不用再投资。
   改装异常简单:GCP的接收不用改动,电调的输入端并联上一个华氏公插头儿,检查电调的输入端的单根白线是否与GCP的接收机的尾电机插座的负极对应。固定好电调,拆下原有刷电机,换上10000KV的无刷,尺寸没有任何问题。调整好齿距。电调的公插头与GCP的电池插头连接,连接电调与无刷电机,电池插入电调的母插头。。。试车,如果螺旋桨旋转方向不对,把无刷电机的插座反过来插。
   试飞,飞机很不稳定。这是由于电机的转速与功率不同,需要重新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甚至陀螺。几经调整,飞机状况不错。动力比原电机大得多,油门只要20%就能轻松起飞,50%的时候电机的力量就已经很强劲了,如果再大,估计有可能会射桨。锁尾良好,没发现与原来有什么不同。
   用这套无刷,优点便宜省钱,动力足够,不担心电机会挂掉。
   缺点是,重量稍大,不如原机灵活,电池容量略显不足,(可以考虑500-800ma的电池,但是会更不灵活)练习悬停正好!
   原电机还在,随时可以再改回,太方便啦!

网友:
具体螺距是如何调,调小还是大(最好能给出实际螺距角度)
重量稍大?大多少?能量化吗?
电池容量不足?飞行多长时间?2分?3分?6分?
另外,关注电机温度情况……

请大叔补全一下数据!谢谢!

网友:
内转无刷不是更耗电吗

网友:
能上个图吗

楼主:
数据:
  重量52.5克。含原机200MA电池,尾管为聪少的金属尾管,加了一个聪少的尾撑片,脚架改成聪少的脚架,电机齿改为0.5模,8齿尼龙齿。
          原机200MA电池,悬停120秒。 电机和电池都很热,下来后电池电压:37.8v
  油门:0,20,28,40,46,55,78
   螺距:-21,-12,-4, 3, 8,12, 14
   陀螺感度:80
   接收机上的所有可调项,一概保持原值。

网友:
我在mini装上了14000版的hp05s,用10T齿发热很大,换8t塑料齿发热明显降低,效率明显提高,飞行时间也提升。。。高kv的还是用8t塑料最合适的,就算炸机也不会坏大齿,准备入7 ,8个塑料齿

网友:
内转的没必要那电机,有9g重,功率很低

楼主:
又试

副厂350ma电池,飞5分钟整。下来电压:37.2,不带头罩。

网友:
没看懂这句话,“检查电调的输入端的单根白线是否与GCP的接收机的尾电机插座的负极对应”。我以前试过给LT增加电源输入线,想改成L,没有成功。关于这个细节,lz能否详细说一下。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电调输入端的“插头”上有两个端口,一端接白线,另一端口是空的。把这个插头插到接收机上的尾电机插座上以后,如果无刷电机不转,就需要把那根白线拔出来,改接到到那个空的端口上。
另:“给电调增加电源入线”?原来就有啊!还需要增加?没看明白。

楼主:
仔细看10楼的帖子,明白了。如果改cp为无刷,不必把LT改成L。
  至于如何把LT改成L,我没试过。不过,L的电调输入端是3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10楼的帖子,明白了。如果改cp为无刷,不必把LT改成L。
  至于如何把LT改成L,我没试过。不过,L的电调输入端是3根线。

很久没接触华的产品了,已经不熟悉GCP这些新出的机子。华原来的主无刷电调10A-L和尾电调10A-LT,从硬件外观上看,几乎完全一样,L看起来只是多了2根连接电池的线,LT的2个焊接点都空着。因为L的BEC就是把3.7V电池并了个固态电容滤波然后放到接收器插头上,所以看起来很容易把L改造LT,然而我给LT加了电源输入以后发现还有其他障碍。

貌似华一直有个设计习惯,就是让零件尽量不通用不标准。比如30cm的直升机,主轴有长有短,有粗有细。L和LT这两个电调,似乎也有玄机。我改造以后的LT,接到接收上,实际上很难驱动电机,要做很多油门动作才行。后来发现,可能与控制信号有关。华的接收器给尾电调的PWM信号可能是和正常接收相反的,所以只能接华的尾电调,同时估计LT单片机上的固件和L刷的不同,可以防止通用。

我在10楼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这个LT尾电调能接到GCP的主电调信号上,这等于LT可以改成L。猜测或许GCP的主电调PWM信号本身就是反的,这样就不能用别家的1s电调来改无刷, 要改的话起码也要买个华的尾电调?

网友:
问个弱智问题。手上有L ,LT, LTC。电调。都是3根线接接收机。cp接收机是2针的,怎么搞呢?如何用L。和LTC改装用作cp主电调?lt在其他飞机还能飞,剩下的L和LTC有多余的。想拿来改下。请大叔给个具体的连接方式。照片那个看不出来。

网友:
刚找到一个帖子,有相关信息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8%C4%CE%DE%CB%A2

网友A:
我也搞过飞了2个电后就又改回去了,我的是4g6s的点调和电机。不带电池47克,350毫安电池4分下来3.8v我没有调试,只是感觉不好控制了,推油门飞机是从地上跳起来的,感觉是太重了飞的不够飘逸不喜欢。我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按照论坛一个高手没改电调的那个法子:loveliness:

楼主:
13楼正解!他实践过,我没有。14楼还是请教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过飞了2个电后就又改回去了,我的是4g6s的点调和电机。不带电池47克,350毫安电池4分下来3.8v我没有调试,只是感觉不好控制了,推油门飞机是从地上跳起来的,感觉是太重了飞的不够飘逸不喜欢。我是直接焊在电路 ...

   我一开始和你的一样,推油门飞机是从地上跳起来。多次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之后,飞机很好飞,只是略感不如原来灵活。

楼主:
今天

今天突然想起我还有相同外形,KV值11000的电机,比那个多了1000,换上一试,果然比10000KV的好很多,飞机很轻松就可以起飞,也不觉得重了,同时比10000KV的灵活许多,接近原装的有刷电机。电机齿仍然用0.5模数x8齿的塑料齿轮。
   不知道11000KV的转速比10000kv的高多少,但肯定的是,更匹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