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玩过4通的新手请教:遥控器侧边的开关是干嘛 ...
【请教】只玩过4通的新手请教:遥控器侧边的开关是干嘛的???

楼主(2012-06-03):
如下图的K1 K4
另外,天7不是比天6多了一个通道吗???那怎么天7和天6的开关(杆)的数量是一样的??下图

网友A:
一般控的拨动开关有这几样功能:油门锁定、大小舵角、飞行模式(3D)、教练、计时、收放起落架等,各个厂家安排的位置可能不一样,高级的控可以自己指定开关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天7好像不止7个通道,好像成9通道了

网友B:
天7只有右上角一个回弹开关是第7通道。其它开关都是用来切换大小舵、油门锁定、计时器等等高级功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其他那些拨杆是调节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