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的电机松动有影响么?

楼主(2012-06-03):
我的NAZA套装才室内飞过5块电,没炸过,只是有一次降落到地面时不小心有一个螺旋桨碰了一下塑料凳,冲击不大,螺旋桨只有一点点印,今日用手上下瓣了一下电机,发现有两个电机的转子与电机座,在轴的方向上有大概1mm的位移,其余两个没有,想问下你们有这种情况么?    刚刚飞的一次很平稳,就怕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网友:
炸过后,损伤桨即使可以再用,但很容易发生射桨,还有电机轴会弯,
从而产生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F450套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一点凹痕而已.....

网友C:
电机屁股朝天,用榔头把轴砸进去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屁股朝天,用榔头把轴砸进去点就好了

 试过,不过不敢大力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过不敢大力砸

我试过,成功修复,小力连续轻砸

楼主:
一下子大力了,把电机砸得太紧,又要用螺丝刀把它撬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