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2s用着真别扭!!!

楼主(2012-06-03):
本人使用台湾产的DC-PRO-B6近三年,除了最大充电电流为5A外,没有发现其它使用不便的地方,根本不用提前进行设置,可以在充电时根据电池类型选择菜单,另外充电电流可在充电过程中随意地变更,操作相当简洁,还可在充电过程中查看电源电压,用这个充电器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ACT,在常规菜单进行充电就可以!
使用X612S的不便:
1、只有进入SETUP进行设置,才能进行充电过程,容量设置是个鸡肋!
2、充电过程中不能对参数进行变更,只有STOP后再进入SETUP进行设置!
3、最不能容忍的是今天对遥控器进行充电时(8S的镍铬电池)竟检测不到电池,看了半天说明书才找到可能遥控器中使用二极管做保护,得用ACT,更可笑的是,ACT模式下电流调节无效,设成8S的情况下充电电流一直为0.37-0.38A,而以前使用DC-PRO-B6充电器时使用普通模式就可以,且电池随意调节,别扭死了!!!

X612S的硬件可以不错,但搭配的这个软件可真是垃圾,编写软件的基本要求就是为了简化操作,为什么会如此繁琐,并有“强制充电模式”为什么DC-PRO-B6充电器就能检测到,更可气的是好多摸友应该有用过其它充电器的经历吧?为什么对软件这么垃圾的充电器大加称赞,再有我的到货后充电结束后换电池时出现ERROR,升级后才取消,厂家的态度有问题吧,你的产品应该成熟后才能出厂吧,为什么带有BUG的充电器就出售呢???

晕!!这就是论坛中好多人使用的所谓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
LZ出么,高价收购。

网友:
写的到是有几分道理哦。。。。就像我现在用的电直厂家送的遥控器,设置简单,容易上手,一直想换个好遥控器,但是看论坛里的那些高端进口遥控,那些设置菜单。。。。我头好大哦,不敢下手,但你又不能说他控不好,所以简单与繁琐。。。不能反映好与坏。。。。

网友:
有充电器可以在充电进行中修改充电参数的?汗。。给见识一下?我知道Hyperion的不成,TP的也不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LZ可能是要表达的是,可以在充电过程中修改所充电池的种类、电流这类的参数吧!

楼主:
能在充电过程中修改充电电流值

网友B:
ICharger系列的充电器可以在充电过程中修改充电电流的

网友:
3020I 可以呀

网友:
206好像也可以

206好像也可以

楼主:
想信有好多模友在充电过程中变更充电电流的,最关键的是为什么X612S在现在技术这么先进的情况下还检测不到电池,害我又用DC-PRO-B6来对遥控器进行充电,用ACT模式充镍氢电池也可以,但电流只限制在0.38A,为什么电流不能进行调整,试想2300MA的电池得充多长时间?

网友:
原来ACT电流是不限制的,现在限制了?
充电中改变电流,这个应该有
电池检测确实有点问题,单节电池就不行,正能用user

网友:
回复 楼主:

X612S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可以通过不停的升级固件来解决一些问题。不知道LZ说的问题刷固件可以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harger系列的充电器可以在充电过程中修改充电电流的

请教一下咋改。。。
Stop直接停止了,Enter返回充电界面。
- 查看充电信息,+ 查看平衡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按了STOP停止算什么充电过程修改电流啊!是这样操作的充电过程中按住 Enter3秒电流A这里就会一闪一闪的了就可以修改电流了。

网友:
呃,真不知道哈,回家试试看

网友:
ICharger说明书这样描述的:
充放电过程中,可在线调整:电流、终止温度(Temp. Cut-Off)、终止时间( Safety timer)和终止容量(Capacity
Cut-Off) 使用方法如下:,
在充放电主界面,按 Start/Enter 键 3 秒,电流开始闪动,用Dec / Inc键调整电流,按 Start/Enter 键生
效修改,按 Stop/Batt type 键或无操作 1 分钟,取消退出修改。
注意:电流的修改只对当前充放电有效,不会被保存为用户设置。
在充放电主界面,多次按Dec 键可以看到需要修改的信息页面,按 Start/Enter 键 3 秒,数值开始闪动,调
节方法如上。
注意:这里的修改会保存为用户设置。

网友:
哇塞,可以这么简单的修改保护电压啊,我去。。。
我还到setting里面折腾半天。。。

话说这帖子似乎跑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被你搞跑题的?

楼主:
我有个疑问,就如我的XG8遥控器一样,固件也可以升级,但人家的固件是在各种应用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出厂的,且升级是为了增加更多的功能,X612S我买了一个月就因为使用有问题就升级了三次,现在在2.5的版本,从软件的升级说明看,是为了消除存在的BUG,不是功能扩展,做软件应该严谨一点吧?

楼主:
我以前只用过DC-PRO-B6的充电器,除了充电电流最大为5A外,其它性能很好,操作相当简洁,没有必要升级固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似乎说明书里末提及能在充放电时调整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修改电流吧!不是修改电压可能打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6+ B8 可以充电过程中修改电流

楼主:
标题

其它还可以接受,但检测不到带保护的镍氢电池似乎太过了吧,大家听说其它充电器有这种现象吗?

楼主:
感觉买这个充电器上当,郁闷,可为什么坛上有那么多人津津乐道呢?,难道他们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买这个充电器上当,郁闷,可为什么坛上有那么多人津津乐道呢?,难道他们都是........

这充电器我买了2个,用着还不错。没有感觉到上当。如果觉得上当建议出掉吧。

网友:
玩模型多年,充电器七八个。这个也在用,觉得物有所值。

网友:
老衲也觉的不错。。。顶612.。。。

网友:
LZ没有被群P?

网友C:
楼上多心了,发表一下个人看法都不行吗?

楼主:
我不相信好多人用得爽快难道你买这个充电器单是给锂电充电,你给遥控器充电试一下,还得用什么act模式,0.35a,不急死你才怪!

楼主:
就是说有这个充电器不能充你所有设备,还得有一个能充带二级管保护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多心了,发表一下个人看法都不行吗?

在这个论坛敢说东西不好是要冒点风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充发射机都是用原配的充电器,飞前一晚插上第二天可以飞到吐。动力电、发射电从来都是一起充的,所以可能没有体会到你说的问题。不过如你所说接上二级管的电池充电电流最大只有0.35a且不可调属实的话,那么是有点不好。对于发射电,你认为多大的充电电流合适呢?

楼主:
2300ma的遥控器的镍氢电池用1c的电流充电应该是多少你知道吧,至少用0.5c的充电吧,你强调用原装充电器充电,那我以前用瑞吉充电器就能快充,为什么x612就不行,你莫非是.....

楼主:
我用过f控,现在是j控,从来没听说那个控电池能连续用7个小时以上,所以我经常在外场给控充电,莫非你的控是天外的?

网友:
标题

我不是……,说我是……要拿出依据来,不要别人和你观点不一致就随便判断,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用原装控充只是个人做法,没有强求别人同样做。上面已经说过“不过如你所说接上二级管的电池充电电流最大只有0.35a且不可调属实的话,那么是有点不好。”
另外,控开7小时是有点长,可以上午8点不停的飞到下午3点了,还真没有试过。飞到吐的程度可能不如你,连续不停的飞3小时我已经受不了啦,控开5小时还是没有问题的。顺便说一下我的控不是天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