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请大家推荐一款云台。。。

楼主(2012-06-03):
看上两款,一个是X-cam480元,另一个是mc6500,980元,貌似价格差很多,但X-CAM不带
舵机
,加上舵机的话也要700-800的样子,请用过的朋友说一下你们的看法。。飞控是NAZA。
话说淘宝的
云台
从一百多到一千多结构看上去都差不多,都是几块碳纤板子加两个舵机(其实真心觉得不值。。额),但大家都说一份价钱一分货,增稳效果会相差很大吗?差在哪?舵机?阻尼?

网友A:
马克,有结果了记得@我。

网友B:
个人认为差别主要在舵机。

网友C:
mc6500是玻纤的,多数云台结构上都差不多都是类似XA的那种,区别1是结构的强度上,有的云台偏软,很容易形成共振,2舵机,不同飞控所支持的舵机也不一样的,3传动方式,有链接杆和齿轮组两种,个人认为连接杆的多少会有虚位,4云台宁缺毋滥,看看国外玩家的视频就明白了,基本是直接固定在架子上的。

网友D:
LZ准备使用什么拍摄设备?MC6500是全玻的,舵机是26g中型舵机,估计用狗和卡片机问题不大,XCAM480的是玻碳混合的,还有580全碳纤的,强度应该更高,宽度XCAM的大于MC6500,可以放奶昔加HDMI线

楼主:
有台尼康J1,准备用这个

网友D:
j1的尺寸比5N小,这两个云台都能放,不过最好是用定焦镜,变焦的不行

楼主:
有一个10~30的镜头,不知道合适不?

楼主:
对了,j1可以接图传实时传输吗各位?

网友E:
斯坦尼康

楼主:
想玩斯坦尼康来着,但机架不支持啊。现在用的米6。有时间要做个机架装个斯坦尼康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