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将Honey bee 2改成无刷并加三轴陀螺仪,请教前辈高手可行性

楼主(2012-06-03):
手里有一部Honey bee 2,试了几次都没有悬停住。由于平时主玩车和固定翼,不想在直升机上在投太多时间练习了。因此想偷个懒,把这架直升机改成无刷并加三轴陀螺仪,希望能稳稳当当飞航线,如果成功的话再弄个仿真壳装上,作为娱乐就完美了。
在此想请教前辈高手这种想法的可行性。三轴陀螺仪看到飞越有一款不贵,无刷马达看到有丘比特升级用的也不错。

如果我的计划有缺 陷的话一定要提醒我啊,谢谢了!

网友:
加平衡仪吧,三轴不行的,达不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
你的要求锤子比较合适,干脆买个小六通接收机改个锤子算了

网友:
你这部应该是4通机吧 够稳的了,还加什么3轴,加了也没用。

网友:
用平衡仪就可以了

网友:
锤子机的想过跟 平衡仪一样  平衡仪KDS的 400多一套 没那必要

三轴是不能想锤子机那样的。  要么你练好悬停 要么 你玩锤子机。。。或者在副翼上加重锤···

网友:
最好的偷懒方式是练模拟器,三轴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具有自动平衡的功能,不能靠它达到像车车一样只打方向油门就行了

楼主:
三轴陀螺就这么不顶用啊, 那它和单轴陀螺比有什么优势呢?
另,因为我的Esky四合一控制器已经坏了,故此想直接升级,不想再花钱买原配的四合一了

楼主:
另,华科尔的CB180Z就是三轴陀螺加无刷马达加尾波箱加锤子,想必很稳吧.
我的方案就是三轴陀螺加无刷马达加希拉旋翼头,为什么就不行呢?
我因为不打算练3D,只是想改造一架好飞又抗风的四通单桨机.之所以不考虑锤子机是因为觉得操控手法和希拉翼的完全不同,怕练坏手法了.

楼主:
虽然大家不看好,我还是入手了三轴,待调试完毕后给大家更新结果.

网友A:
标题

800加猴子保你满意,嘿嘿,另外你是不是对三轴理解的不对啊?三轴是不能自动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加猴子保你满意,嘿嘿,另外你是不是对三轴理解的不对啊?三轴是不能自动平衡的……

我倒不需要电子设备做到自动平衡这个地步,只要比Esky原始配置稳一些,抗风一些就可以了.因为室内空间不够大,拿到户外的话一般都是3级风,试了几次都悬停不住,所以想用电子设备来增稳.
看到华科尔有一款低端的无副翼四通机用的是三轴陀螺,尾马达,有刷配置,尺寸也差不多.已入手.打算把华机上的电子设备挪到Bee2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太冲动了。要先了解3轴的原理再入不迟。3轴只是保证你的飞行姿态不改变,也就是说,你让飞机向前飞,3轴帮你控制飞机不跑偏。但是3轴是不能自动让飞机悬停的,这个只有平衡仪能做到

谢谢指点!
我倒没有要求飞机自动悬停.能够不跑偏就很好了. 估摸着三轴无论如何比单轴要好些吧,另外对于抗风或许有些帮助吧.
很多人说Bee2比450还难飞,我这也是想让它好飞一点,但并不要求它像锤子机一样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自己停住只有用平衡仪,3轴陀螺也可以调的很稳,但是很难达到你要的效果,要不就不会说直机入门难了
顺道出个KDS平衡仪,300,送尾舵机

其实我要求没那么高.能够略微改善一下稳定性就OK了.
你有平衡仪不早说,我已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平衡仪早就挂在交易区了,呵呵,是你不经常去看吧。交易区要常看,有时会有意外惊喜

哦,可惜了

网友(2012-09-03):
你加了三轴也不会更稳定的,这是肯定的。而且根本用不到其实。有了三轴再配合个人技巧作一些动作罢了。操作好一些的话四通机的陀螺仪有时还不如没有,有了偶尔还会出一些错误带来一些莫名动作。
直升机还是要练练技术,很快就熟了就好了,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飞着玩几天就会了。

网友C:
哥们,基本功扎实是王道…否则什么都一样。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