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5声组谁用过呢???

楼主(2012-06-03):
试听了下MD35卡车声效还可以各个速度段声效变换明显,貌似坦克的反复看视频听不出各速度段变换,咋听都是两个声效一个怠速一个行走,但是下 载试听坦克发动机的压缩包,里面行走就是6个声段,加上怠速,启动,熄火,一共9个声段,咋视频就是听不出来难道没有拍摄好,用过MD35的麻烦说下实际效果如何,这个声组蛮便宜关键是终身免费维修看来包包很自信自己的技术,最近真的很倒霉先烧电调后烧声组的霉呀,我电压没有超过12V咋会烧呢!!!晕倒。

网友:
烧声组??你怎么烧得说来听听。

楼主:
声组没有完全烧毁,现在可以遥控坦克地就是没有仿真发动机声效了。

网友A:
标题

2种声组各有特色,威驰的声音款式多,md35的价格便宜,耐用。
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住的离我太远了,江浙快递3天,省内1天,北京和新疆的都是7天以上,等得脖子都长了

东西坏了就修,修好了,继续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胖胖电调正常使用中,声效是只有怠速,机枪,主炮,问胖胖知有加提速声效,但折腾了很久,仍不能解决,还望胖胖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B:
MD35声组?我还没听说过 99介绍下

网友:
MD35电调倒是有全新还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35声组?我还没听说过 99介绍下

MD35电调就是论坛MD35自己做的坦克声组,价格非常便宜声音还可以,当然音源效果要差威驰,但是可以用编程卡自己换声音,电路自带保护功能所以稳定只要电压不超过12V是不容易坏的。还没有学会如何更换声音,那天好好向包包学习下,已经购入了下星期发货,期待吧,声音选择的是V12拖头的声效 个性一下也好,本想把机枪声换成拖头喇叭声的还是算啦。

网友C:
最近内人看得紧不然我也上声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声组各有特色,威驰的声音款式多,md35的价格便宜,耐用。
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住的离我太远了,江浙快递3天,省内1天,北京和新疆的都是7天以上,等得脖子都长了
东西坏了就修,修好了,继续操

   威驰呢现在不太适合我用了,威驰适合5KG一下车车用,而且最好7.4V电压稳定,超过问题慢慢就会来了,7.4V电压我的车车真的是用不了最低都要9.6V来驱动395电机,现在换成3:1波箱可以降到8.4V来玩,上坡呢动力感觉还是绵,完美电压是11.1V配上395动力可以来的是速度,扭力还是差点,所以又购买两个版本385电机,找到合适电压声组就扛不住了,没有想到用降压板把声组电压降到7.2V使用,所以又烧得没有声效成一个哑巴,反反复复就这么修东西先修迷你车用声组,回来烧掉又修,还没有修好,坦克电调小电调板烧掉现在成两路家伙,又买小电调板,这些都还没有搞定又赶上声组成哑巴了,我算下光是修理费都可以又买个威驰5路电调了。
    所以呢换MD35试试,看见口碑这么好试试吧反正也不贵一套下来5 0 0不到,虽然声效差点但是可以自己换,不停试不停买不停的换一定能够找到适合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内人看得紧不然我也上声组了

我是无所谓的,明讲坦克坏啦要修,“要买电路板一个500给不给嘛?!!不给老 子就和你离婚”,这不是买成了嘛!!!向我学习下吧 。

网友:
见过MD35本人。。。。相当不错。。。。热情耐心。。。。选他的没错

网友D:
在用 MD35的声组 目前出了点问题 可能是烧了   行走部分 只有声音 电调 不动了?( 电调完好 ) 其他功能完好   用Y线凑合着用的   距离太过遥远 没来得及反修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用 MD35的声组 目前出了点问题 可能是烧了   行走部分 只有声音 电调 不动了?( 电调完好 ) 其他功能完好   用Y线凑合着用的   距离太过遥远 没来得及反修  哎

请问兄弟 是如何烧的,电池是几S的多大V压,坦克有多少KG重,你用的电调也是MD35那个198元5路的吗??
告诉你吧我烧出经验来了,你这个情况声组有声音不能行走,声组没有烧,你看看是不是电调烧了,主要是MOS管烧,就是方方块块有铁皮那个零件,通电后看看烫不烫手烫手就是完蛋了,也有的坏了不发热的,会用万用表的测量下,买几个MOS管换下就搞定,不行顺丰dao dan邮寄过去修吧。今天和包包聊啦一天了解他加保护零件的,声组电压不过12V不会烧地。如果电调单独连接接收机完好那么确定是完蛋声组,这个要向包包说下要加强更正。
所以我买来后用个减压板降压7.4V供电声组,电调就用11.1V 3S 然后MOS管加散热片上风扇这样保险点,坦克重真的是麻烦的事情,几斤坦克用7.4V哪有这些问题。

网友:
我的虎有6公斤。还是威驰+3:1, 2S锂电,原装电机,照跑没事。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看LZ现在是陷入怪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兄弟 是如何烧的,电池是几S的多大V压,坦克有多少KG重,你用的电调也是MD35那个198元5路的吗??
告诉你吧我烧出经验来了,你这个情况声组有声音不能行走,声组没有烧,你看看是不是电调烧了,主要是 ...

我的是1:8的大家伙  底盘重量130斤  用2台24 V 250W电机 加双流差速箱驱动   声组用的8V电驱动  也不知道咋烧的 感觉就是那个 正方形的芯片坏了吧   只有音效 没有输出了   最近没时间搞 所以一直没寄回去修  之前也是用MD35的 那个双路小电调 驱动的炮塔转动电机 和仰俯电机  感觉还可以吧

楼主:
8V电压应该不会烧呀,请问你是用降压模块降压8V给声组,还是单独用电池供电,如果是用降压模块供电那么我不敢用这个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