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EPO天狼星,机翼有必要全贴纤维胶带加固吗? ...
菜鸟提问,EPO天狼星,机翼有必要全贴纤维胶带加固吗?飞机轻10克能多飞多少秒??

楼主(2012-06-03):
菜鸟提问,EPO天狼星,机翼有必要全贴纤维胶带加固吗?飞机轻10克能多飞多少秒??

网友A:
没必要!如果你在山地飞行的话,没有合适的平地降落那么建议你给机腹部弄一个竹片做滑撬。求的真没必要。飞机轻一点,留空性好的多。你会感觉到,重10克要加%2-3的油门,轻10克只需要给很小的油门就能飞,你能明显感觉到很省心,大油门长时间飞行没好处。

网友A:
另外天狼星的机翼方面建议你搜下copycat的装机帖子。

网友B:
天狼星机子单薄了一点,要加强的重点不是机翼而是那个碳酐,最好换一根厚点的,我的就是按卖家推荐的配置,配3300的3S电30A电调加郎宇2216 1400KV大概有百分之60油门想试试倒飞然后转正的时候折翅膀了 忘记说了还没有上设备呢!现在换了根实心的玻钎杆 重了点但是不会再折翅膀了,暴力怎么飞都没事了, 还有建议玩fpv新手最好考虑别的机机,这个速度快好快

网友C:
天狼星速度没有那么快的

楼主:
请问有哪个电机能选啊?KV1600-1800,桨是7060好还是7050好?

网友D:
感觉天狼星不快啊 很稳的 最怕装机头了 翅膀看这还可以 挺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