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2的MP4格式如何编辑?大家都用什么软件做后期?

楼主(2012-06-03):
有哪些要注意的?有哪些常用特技插件?谢谢高手们的回答

网友A:
绘声绘影
电脑配置太差的话, 常常死机

网友B:
根据本人测试,GOPRO出来的MP4格式视频无法导入X5版本,所以建议不要在X5上折腾。X4版可以轻松导入,渲染时过热导致死机的话,在渲染时用大风扇吹主机或者笔记要入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