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D721故障

楼主(2012-06-03):
我的RD721有故障,在接收控传来信号的时候,会断断续续的传给舵机,造成舵机工作不连续(舵机断断续续的动)。但是控,舵机是正常的没有故障的。(同样的遥控和舵机,换AR6200接收就不会有这种故障)
请教,这种故障怎么处理,需要维修吗,在哪维修?
谢谢。

网友:
 DMSS的飘过!
帮顶!

网友:
721和卫星的连接线 换一条新的!

网友:
721不连接卫星就这样,换连接线应该能解决的

楼主:
换了线和卫星,还是这样。看来要请青岛吉尔帮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到青岛检测,0532-80988342

呵呵~~~检测的结果就是这样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732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