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油箱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3):
在淘宝上买了个汽油油箱,油箱盖内口有一条槽口,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柠上盖子口,往油箱内吹气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从这个槽口漏气。请问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吗?我用的是带离合器的割草机

两个管子,蓝色的是是给油箱内加压的气管,黄色的是油管。

黄色为油管,蓝色为气管

黄色为油管,蓝色为气管

油箱内内口有一个槽口

油箱内内口有一个槽口

网友A:
黄色进油管 蓝色回油管 漏气是对的  和大气相通 汽油机里本来就有泵

网友B:
汽油机还用 回压?你当甲醇机用用了吧

网友:
对了 回油管我从来没接过···不知道干嘛用的··反正没见过发动机回油管哪里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还用 回压?你当甲醇机用用了吧

之前我用的尿壶油箱,就没有这个槽口。而且整个油箱是密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用的尿壶油箱,就没有这个槽口。而且整个油箱是密封的。

在盖子中间,那里有个单向小橡胶阀,盖子正面有个小孔,结构不一样而已,汽油箱都是通大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黄色进油管 蓝色回油管 漏气是对的  和大气相通 汽油机里本来就有泵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谢谢 哎 楼上有个SB 我也懒得去解释了。 回油管不等于回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