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平常用的两相和三相、五相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2-06-03):
貌似前两天看到林大夫还是叶工的1.5A57三相步进电机可以跑F5000,这深深震撼了我这个停留在F1000不敢往上加的苦逼...好吧,我用的是梯形丝杠。
查了一下,说法很多,有说原理就不同,三相以上的步进等同于伺服的,也有说没啥不一样,就是精确一点的,那哪位能科普一下,三相或者五相的步进电机,比二相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平时用的驱动板只能对应两相的步进,即使换步进驱动也不能用五相呢?
好吧,成本最好也能说一下,毕竟30块钱的二手57电机这种神器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
三相的貌似要一千多一套了

我想知道三相的130步进能不能给gsk 928tea做步进主轴...是否基本等同于伺服主轴了,当然,肯定是差很多

网友:
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我知道3相混合式步进是步进里面最好的

网友:
两相最便宜,,驱动也最好找最便宜。。。

五相贵一些,驱动少,且贵

三厢比较少见,价格更贵

网友A:
这就和发动机一样 两缸 四缸  v6 v8    缸越多越好 但是相数越多 制造成本和工艺要求越高 驱动电路相应的也更复杂化 国产达不到5相普及额这个水品的时候 交流伺服已经发展了好几代了,所以说目前的情况就是  我国自主的东西要么是三相步进  要么是2500线编码器的过时的交流伺服  ( 洋垃圾里基本都是17位编码器的伺服)
从一个电机就可以看出中 国有多么落后 所以要理解南海问题上的忍气吞声 不是不想打 确实干不过人家 只能忍 等到干得过的时候再干!
下面是三相110混合式的 机床上用正好 仔细算算其实很便宜 新的电机也就400元一个 性能却很好

网友:
的确需要普及一下!!我也到想在还没弄明白

网友B:
叶工没有三相步进电机,所以这件事情与叶工无关。呵呵!

既然提到三相步进了,叶工多说几句。
小缘同学改造ZX50钻铣床数控,试过各种步进,最后还是选择三相步进,结果就是好得不得了,谁用谁知道!
应该说可能五相更好,问题在于五相110电机二手的找不到,全新的实在太贵,驱动器也不好找。
三相步进比两相的贵不少,但还不至于价格离谱,能够接受。
步进三相与两相的差异,就像普通异步交流电机三相与两相的区别。

网友:
3相高低速都稳定

建议用。。二相5相我3相都用过了。。就是3相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和发动机一样 两缸 四缸  v6 v8    缸越多越好 但是相数越多 制造成本和工艺要求越高 驱动电路相应的也更复杂化 国产达不到5相普及额这个水品的时候 交流伺服已经发展了好几代了,所以说目前的情况就是  我国自主 ...

一直不理解这么牛B的天C为什么造不了航母,偶然得知原来是没有造航母的钢材。

楼主:
那普通的控制板输出的信号,是可以像控制两相一样控制三相或五相步进的驱动板的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包括伺服 都是靠 一样的脉冲信号去控制的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B:
叶工没有三相步进电机,所以这件事情与叶工无关。呵呵!
既然提到三相步进了,叶工多说几句。
小缘同学改造ZX50钻铣床数控,试过各种步进,最后还是选择三相步进,结果就是好得不得了,谁用谁知道!
应该说可能 ...

五相的一百一十伏的东方也不贵,两百左右就有了,至于三相驱动,有专用芯片也不贵,我这卖二手的才十二块一块,外接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