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友帮忙解决一下关于G cp和mini cp,九鹰318a及艾特六 ...
请模友帮忙解决一下关于G cp和mini cp,九鹰318a及艾特六通ec135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6-04):
正序浏览
最近刚飞完艾特的250级的航线,悬停,准备买一架能练习3D的机子,不知道我是选华的mini cp还是Gcp以及九鹰的318a?另外,能帮忙推荐一款小于千元能练习3D的机子吗?(前提是不考虑450,450都能够充当凶器了),另外我想问一下mini cp和G cp那两百元到底差在哪里?G cp原厂机能3D吗?艾特的400级仿真ec135怎么样?最后就是西安有末有人想出cp机?我希望能够500加控买二手,700加控买二手无刷版

楼主:
由于我以前飞艾特370级ec135控有失控和充电爆炸的经历,所以现在不是太相信艾特的机子,想重新买一款来练六通直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真的好有帮助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250飞航线这也就是飞个对尾悬停,倒飞悬停,以及飞个圆型航线罢了,250是老手帮忙调的,自己没参与,就是苦练3周模拟器罢了~○(∩_∩)○我是学生,推荐一个不容易炸的吧。

网友C:
你說的三款絕對都能3D(原廠配置)不過九鷹318A是120級G CP和M CP屬於100級
318A就完全不推薦了...玩這隻等於在玩450級,炸就是壞
G CP和M CP當然是M CP首選,M CP機體比較耐炸,懸停穩而且三軸程序還能升級!(這是讓它成為目前最超值100級小機原因)買M CP別忘了買UP02升級組升級v1.1(根據有升級的模友升級後的心得,可以說是相當完美了)M CP只需要改個無刷+7mm尾電機就夠了,不需像mcpx要改機身改甚麼一大堆,花的錢比450還貴!

网友B:
艾特250都能飞航线了还是直接上450吧。小机的动力不够,前后翻翻还行,就算改无刷也只能解决有刷电机发热无力和电机寿命的问题。要想真正联系3D还是450级比较合适,二手区出货的也都。相信楼主艾特250都能调好,收个450二手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