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切换到GPS掉高度,油门乏力差点炸机,这么回事?

楼主(2012-06-04):
今天开始飞姿态模式,飞的很稳,大概40-50米的时候切换到GPS模式,想定高就把油门放在中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操作?),就看到机机明显变得无力,直线快速向下掉高度。怎么推油门都没用,重重的触地后弹了起来,油门又恢复工作。好在没炸坏!,电量绝对没问题,发生情况后又飞了几分钟,下来测还有3.78的电量。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原来就发现我切换GPS模式时会掉高度

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个人觉得:
1,姿态模式和GPS姿态模式里,油门的概念是一致的,即中立点=悬停,超过中立点=上升,低于中立点=下降。也就是说,你在姿态模式能正常飞的油门在GPS姿态模式也应该是正常的。这样就排除了遥控器,接收机的问题。
2,WKM 姿态模式悬停主要是依据气压计的参数来定高,你机器可以在姿态模式下正常定高,表示气压计工作正常。切换到GPS姿态模式后高度下降,有可能是GPS信号反映的高度有问题,这个时候IMU与GPS 信号的参数不符,机器应该闪白灯。有可能就按照GPS 的高度参数进行调整高度。
建议你测试下,姿态模式的悬停是否正常,GPS模式下悬停是否正常,多注意WKM的LED 灯的情况。再做判断。

楼主:
谢谢LZ 和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