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同是模友和朋友们(其他模友的问题也可以补上)

楼主(2012-06-04):
我在11年夏天买了艾特的ec135,飞了将近100个起落,经常出现失控的情况,有时候先关控导致飞机油门马上开放最大(因为这个,身上伤口有五六处,有两次差点被打断脚趾骨);前一段时间尝试用遥控上的接口给控电池充电,冲到半夜听见巨响,打开灯发现两块电池爆炸,三块留液,遥控器后面板严重变形

楼主:
这次我没有受伤,就是警察和保安来了,问有啥事情??邻居对我是及其表鄙视-_-#请模友千万要慎重选用艾特等厂家的机子!!!!!!!!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般指艾特,易思凯,以及淘宝漂亮价格小于300的控

网友:
不是吧,这么恐怖……

楼主:
对了,是370级ec135

网友:
唔,先关控是你的错。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吧,911 50快的控我也没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指艾特,易思凯,以及淘宝漂亮价格小于300的控

这未免有些武断了~~~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吧,911

网友:
哥现在家里依旧有ESKY的飞机10多架(业余飞下婚礼的大家都能理解)!从来没有兄弟说的情况,因为3和1都是自己修理,可能是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强而已!

网友:
不是东西有问题,是楼主缺乏最基本常识!
关机的顺序是先拔飞机电源,再关控。否则先关控,会使飞机处于失控状态。幸亏楼主玩的是小飞机,不然连小命都要没了!
锂电池充电时必须有人在旁边看着,如果实在没法看也应该买个锂电防爆袋。

网友A:
典型的不会操作还说飞机有问题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不会操作还说飞机有问题呀,天

呵呵!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的,该不会是街上买的普通充电器吧???
如果是用艾特原装的也不能4块电池一起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的,该不会是街上买的普通充电器吧???
如果是用艾特原装的也不能4块电池一起充吧?!!!

楼主说“两块爆炸,三块漏液”,可见是五块一起 充的
我在怀疑楼主是不是枪手
我的美嘉欣玩具f45飞了这么多次,都没失控也没爆炸,楼主还 居然把“警察”引来了,这么点小爆炸,谁会管

网友:
要黑也不会专门找艾特来黑,不用充电器直接控来充,估计电压超过了,安全没做好赖飞机不行

网友:
先关控 俺现在用的是10C虽然可以先关控,但还是养成了先断JJ电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