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都进来瞧一瞧看一看了....

楼主(2012-06-04):
各位前辈你们好     最近遇到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想请教你们了...为什么我练模拟器的时候  打升降和打副翼都是一样的呢..打摄升降的时候就会往左边飞 要是打大一点就直接翻下来了 往下打就往右边飞了   打副翼也是和打升降一样的   打左边就往下飞 打右边就往上飞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错了呢  本人用的控是天地飞7的   模拟器是凤凰的......在此谢谢了

网友:
有一种可能, 你的遥控器设置混控了。

或者你用直升机的CCPM的方式在飞固定翼

请确定你没有设置飞翼模式,如果是直升机,也请你把 十字盘模式设置成90度 传统模式。

重新校准一次你的遥控器(所有的通道都放置在中立位置,包括油门通道)

楼主的问题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