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丝与碳杆怎么固定结实呀?

楼主(2012-06-04):
第一次接触kt板机   kt板飞机的舵角拉杆    铁丝与碳杆怎么固定结实呀?  用什么材料呢?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
好像是铜丝吧,用铜丝捆好,然后用焊锡。

楼主:
重吧  另外,这好像防止不了碳杆滑动出去吧

网友A:
先量好长度 用热缩管缩好 再向缝里滴502 碳杆和铁丝至少要有3厘米的重叠

网友B:
我的做法是用细线将二者绕在一起,至少绕2cm,然后502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用细线将二者绕在一起,至少绕2cm,然后502点一下

之前试过分别在碳杆与钢丝上面缠绵线,点502。
然后压在一起,再点502,未见过脱胶的情况。

BTW:用铁丝不行的,太软了。要用钢丝。

网友C:
我是在碳纤内孔里射一枪热溶胶,然后烧热铁丝插孔里,深入30 mm 左右。

网友D:
碳杆一端3CM-4CM处横向钻通孔,钢丝折一个90°直角,短的一头插到碳杆钻好的横向孔里面,然后用棉线把和碳杆重叠在一起的钢丝缠结实。然后再用502涂到棉线上就OK了,保用100年是坑爹。这个办法至少保证你的飞机在有生之年不会在拉杆上出问题。

网友:
F3p100多g的飞机,1CM的重叠就够。。
热缩管+502,很方便。。

网友:
细棉线+ 5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用细线将二者绕在一起,至少绕2cm,然后502点一下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碳纤内孔里射一枪热溶胶,然后烧热铁丝插孔里,深入30 mm 左右。

谢谢  我的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好长度 用热缩管缩好 再向缝里滴502 碳杆和铁丝至少要有3厘米的重叠

用热缩管+胶水的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碳纤内孔里射一枪热溶胶,然后烧热铁丝插孔里,深入30 mm 左右。

谢谢。 我的是碳杆 1.5mm的,不是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杆一端3CM-4CM处横向钻通孔,钢丝折一个90°直角,短的一头插到碳杆钻好的横向孔里面,然后用棉线把和碳杆重叠在一起的钢丝缠结实。然后再用502涂到棉线上就OK了,保用100年是坑爹。这个办法至少保证你的飞机在有生 ...
\

您说的方式适合于粗的碳杆或碳管。我的情况是 碳杆1.5mm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好长度 用热缩管缩好 再向缝里滴502 碳杆和铁丝至少要有3厘米的重叠

谢谢!  我准备试下 线+502  。您是沈阳的?我也沈阳的,我加到辽宁固定翼RC群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用细线将二者绕在一起,至少绕2cm,然后502点一下

这个应该差不多。我试下。谢谢

网友E:
不太在乎那点点重量的话..买合适大小的双壁管(热缩管的一种,内壁带热熔胶.)直接缩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