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倒飞翻过来不正,找出手法问题,期待下次验证

楼主(2012-06-04):
昨天草地倒飞成功率很低。
俺今天早上睡不着,回忆了一下。
        俺全是对尾后翻,现在想起来,翻过来以后无一例外向左偏,高度不足时俺反应不及就炸鸡了。有高度俺就可以纠正。
           为啥不像模拟器里倒飞就是正的不偏呢?俺想起来,小鸡悬停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下倾斜!这样翻过来就是左倾斜的!不知俺的分析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期待下次草地飞证实俺的想法。呕液!

网友:
呕液哥牛逼啊,开始倒飞了啊

楼主:
俺是有些心浮气躁,急于求成。
不过思考总结没坏处。俺入魔一个月,纯新手菜鸟,没老手带,除了向聪少问过些问题,大部分靠自己。
难啊,难过啊,不oye了

网友A:
和你说的确是偏的,真机没这么理想,我之前和你情况一样,动力不足炸机,你可以这样翻,先加速上升一会再翻,翻回来也是,这样就不会引掉转无力炸机,你的应该是有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说的确是偏的,真机没这么理想,我之前和你情况一样,动力不足炸机,你可以这样翻,先加速上升一会再翻,翻回来也是,这样就不会引掉转无力炸机,你的应该是有刷吧

改了C05M无刷。我是先加速上升一会再翻,翻回来也是,炸机后才悟出来啊。

网友:
什么时候拍个视频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俺一直是这样翻的,主要还是看你的判断和手的完美配合,不然翻的一瞬间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楼主:
验证正确。向左打舵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