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将差速进行到底——燕子制作日志

楼主(2012-06-04):
燕子制作日志
打算搞一个这样的小飞机

是法文航模图纸网站jivaro-models上面的,原来设计时混控无动力山坡小滑翔机

我想能不能改成双发差速呢?

搞成差速,动力采用是后推还是前推呢?

考虑到重心安排,初步计划搞成前推。因为机身本身重心是靠后的,要是把两个6mm空心杯放在机翼后面,前面需要比较重的东西来调重心,要是电机在前面,电池什么的位置比较好放一点。

这是动力版的,采用后推,但是设计者把电机放置在燕子的头部了,不然重心肯定没有办法调整。

好像是用碳纤维传动杆,如图(和上面不是同一个模型)。
还有他的机身材质好像是KT板的。

期望大家给我意见啊!

网友:
支持 重心落在机翼前缘1/3处,基本就是下图接收板往上点舵机中下部的地方,电机挂前缘或前缘下挂。电池后部配平。纯航模围观群众乱说哦。

网友A:
差速的看过视频,是在翅膀中间各开一个洞

网友B:
我的鹤还在试飞中,机身太短了,转弯容易失速

网友:
 。。。顶啊。。还可以这样玩。。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我会更新的!: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速的看过视频,是在翅膀中间各开一个洞

能找到视频吗?

网友C:
重心是在平均弦长的前三分之一,另外考虑到机翼后掠会是气动焦点后移使得重心同时相对后移,所以建议你把重心定在翼根弦长的二分之一附近。。。小飞机对重心很敏感,如果可能的话,先严格按照图纸数据做一个试试。。。后推拉力线比较难搞,还是前拉得好呢,呵呵。。。另外,原机基本没有垂直安定面,为了成功,建议加一个V型的尾巴,安定性会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 决定用前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了视频啊!

楼主:
再次上图

这次是我自己画的想象图
看看这样如何?

翼尖小修改,增加翼梢小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鹤还在试飞中,机身太短了,转弯容易失速

那我这机子搞出来岂不更容易失速!

网友:
可以看了,用touch4下的,搞了一会儿

网友B:
看了视频,飞行状态和我以前的小小鲨鱼一样

网友D:
 这个视频不错。。。我那双发到底是搞你的P38呢还是燕子呢。。。。。
犹豫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机子搞出来岂不更容易失速!

鹤最终加了垂尾才解决了问题,我已经结贴了

上面视频中机身代替了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视频不错。。。我那双发到底是搞你的P38呢还是燕子呢。。。。。
犹豫中

那就燕子吧!我们一起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是在平均弦长的前三分之一,另外考虑到机翼后掠会是气动焦点后移使得重心同时相对后移,所以建议你把重心定在翼根弦长的二分之一附近。。。小飞机对重心很敏感,如果可能的话,先严格按照图纸数据做一个试试。。 ...

对!你说的V尾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飞行状态和我以前的小小鲨鱼一样

我刚刚也看过视频 觉得他的翼尖部分处理的很好 不然可能会失速

------------------------
刚刚百度了一下 翼尖部分术语叫翼梢小翼(winglet)
一般在大型客机上应用较多,主要作用减小飞机诱导阻力,提高升阻比。

网友:
呵呵,希望看见做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最近比较忙 周末争取上图

网友:
差速用什么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差速有专门的玩具控,加上接收板也就45元
遥控距离100米左右,很适合小飞机!
看我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楼主:
制作了!

开工了!制作了

1、空机

-----------------------------
2、开电机槽

--------------------------------------
3、装入电装

---------------------------------------------
4、压卷出翼梢小翼

--------------------------------------
5、主体完工

-----------------------------------------------------
6、粗狂的涂装!

楼主:
比较郁闷
今天试飞的时候 燕子是头朝下直直的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中心的问题。
我的电机设置了下倾角,感觉没有垂直尾翼很难调整!
我想应该不是动力的问题,我的是6*1.2空心杯,比起6*1.4动力可能差一点
可是tgjohn兄4mm电机都可以起飞的,我的就不该是动力不足。

网友:
这个可能重心靠前了,双发差速貌似不要下拉角的,没有翼型和尾翼,飞机的升力反而需要一定的迎角。围观群众乱说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郁闷
今天试飞的时候 燕子是头朝下直直的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中心的问题。
我的电机设置了下倾角,感觉没有垂直尾翼很难调整!
我想应该不是动力的问题,我的是6*1.2空心杯,比起6*1.4动力可能差 ...

没有垂尾非常坑爹,V尾也很坑爹

网友:
非常漂亮,期待后续实验结果。仅有差速控制的小鸡似乎拉力线不容易调好

网友(2012-11-15):
楼主完工了还是烂尾啦?别太监啊。。。。

网友:
涂装很漂亮啊,可惜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