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为什么我铣铝不光滑。。[有图版]

楼主(2012-06-04):
我的jj主轴是 800w 24000转 水冷

铣铝时 下切0.05 步进1000 转24000 刀是铣铝专用 6.0*6.0*15

铣出来不但不干净,边上好想还有粘刀的感觉,请高手指点。

这是之前发的贴子。。。
连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6019

----------------------------------------------------------------------------
以下新内容。

这是我JJ的图,有人认为可能是JJ钢性不够,跳动造成的,我觉的不是,这是我JJ的图.

以下是我铣出的工件的图,被铣下来的工件已被抛光打磨,只剩下这个了,不过也能看出来一些。

底面还是很光的,但边上就不行了。。。还请高手指点。

我铣时确实没加切削液,是干铣的,我手头没有WD40,但是有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粘滴滴地

网友:
转速太高了,最好加切削液。

网友A:
把刀磨的锋利些,铣的过程中加酒精,没有酒精加点水也能起些作用。

网友:
铣铝要想光滑。转速不需要太块。但是整体强度要够。0.05吃刀太浅。强度够的话最好吃0.5 转速太块 容易烧刀粘刀。最好加切削液。看到加工中心加工铝件。声音是刷刷的声。而且没有震动感。绝对的光滑啊。转速也就几千转。

网友B:
二魁的机器 和我的机器是一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刀磨的锋利些,铣的过程中加酒精,没有酒精加点水也能起些作用。

刀是新刀没用过。跟刀也没关系,可能就是参数的过,和没加削切的过。今再试试。

网友:
侧面明显转速过快,如机器强度不够可用合金刀加冷却液分层0.3~0.5铣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魁的机器 和我的机器是一个模

不错,不错,就是就是。

我是新到的,刚用。有什么不懂的我还得多请教。

网友:
侧面就这样,因为你是重复在侧面铣了好多刀的,可以铣完之后最后整体铣一刀就好了。

网友:
学习一下各位老大的经验

网友C:
震刀+黏刀

我也會..後來是精銑一刀側邊

假設厚度10mm (不加切削液)

先銑一刀輪廓,分層銑下刀0.1深,輪廓側邊餘量0.1

補一刀輪廓,1次下刀10mm ,輪廓側邊餘量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刀+黏刀

我也會..後來是精銑一刀側邊

假設厚度10mm (不加切削液)

先銑一刀輪廓,分層銑下刀0.1深,輪廓側邊餘量0.1

補一刀輪廓,1次下刀10mm ,輪廓側邊餘量0

我的工件是要铣下来的,怎么补最后一刀呀?

网友:
我来学习的,做个记号。

网友:
先学习!以后一定用得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件是要铣下来的,怎么补最后一刀呀?

你的工件是長怎樣?

這個給你參考,像這種留餘量,一刀下刀到底銑側邊方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SUQKGu7F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