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a6在并充模式(0)加保姆,最大电流到不了8a?

楼主(2012-06-04):
为何a6在并充模式(0),一起充4个6s电池,在设置时最大电流是2.2a(没问题),如果4个电池一起充的话,实际总和电流至少也应该8a呀,但是实际充电时电流才能到6.5a,偶尔到7.1a(4个灯都同时亮了,4个电池都在充了)?
别跟我说平衡线耐不住8a ,充单只电池8a的电流平衡线也只是温热,持续8a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人提到可能是保姆或导线电阻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因为用保姆在模式2充电,单只电池也是可以到8A电流的

网友:
我的电池平衡头可能老化了,用A6,5A就很热了,只能3A慢慢充

网友:
a6从没超过4a.....

网友:
我们这里a6是4安

网友A:
别用超过5a以上来冲.

网友:
都厉害!平衡头神器啊~~~

网友B:
导线加保姆都有 都有电阻的,平衡头的线一般来说也不能超过6a的电流,超了发热比较大,电线都温温的有点软。

这几个地方的内阻导致电流上不去。
你如果要到8a,自己换粗的平衡头线吧,直接从a6出口冲,8a电流对于平衡插头来说已经超载了,平衡插头那么细,上8a,唉
一般使用平衡头的话 5a以内吧。
需要快速的还是icharger206之类的吧,两个都买,快速急用比赛用206,平时玩维护用a6.完美搭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快速的还是icharger206之类的吧,两个都买,快速急用比赛用206,平时玩维护用a6.完美搭档

我的配置就是这样,icharger208B+A6,高低搭配,干活不累哦

网友C:
0模式下最大是2A,四个加起来不就是8A了吗。你想设置成8A?

网友D:
搭车问一下  如果用a6的并联模式0  加上保姆
所有的电池电压都压先平衡到一致吗?

我原来是a6加并充板,充电的时候 所有的电池电压都要一致 防止高电压的电池给低电压的大电流充电

用了保姆后的并充不知道要不要平衡 还是他会自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线加保姆都有 都有电阻的,平衡头的线一般来说也不能超过6a的电流,超了发热比较大,电线都温温的有点软。

这几个地方的内阻导致电流上不去。
你如果要到8a,自己换粗的平衡头线吧,直接从a6出口冲,8a电流对于 ...

但是我用保姆的模式2,轮流充每个口可以到8a呀,应该不是导线电阻问题,发热也不大温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超过5a以上来冲.

一直都用8a充,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  如果用a6的并联模式0  加上保姆
所有的电池电压都压先平衡到一致吗?

我原来是a6加并充板,充电的时候 所有的电池电压都要一致 防止高电压的电池给低电压的大电流充电

用了保姆后的并充不知道要不 ...

它会先充电压低的,充到和最近一组相同这两组开始一起充,再充到和另外一组相同然后三组一起冲,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0模式下最大是2A,四个加起来不就是8A了吗。你想设置成8A?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设置时2a是没问题的(最大可以设到2.2a),我是说实际四个充的时候加起来到不了8a

网友E:
其实这是厂家对用户的一种安全保护!!

楼主(2012-08-18):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是厂家对用户的一种安全保护!!

大于8a再保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于8a再保护吧

大于8a,una6就要和平安保险合作了……

网友F:
加减乘除的问题,太复杂,是不是电流大了冲的就快,电流小了冲的就慢,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