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卡盘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2-06-04):
路途遥远,下定决心买了1手动卡盘,卖家还发错型号,气死人。
请教个问题:如图,这卡抓开合是搬1、2两个孔吗?
我搬了下(没敢用力)怎么搬不动哦!知道的教下哦怎么用啊!

买的卡盘

买的卡盘

楼主:
怎么出来2张图?

怎么出来2张图?

里面有什么机关吗?

网友:
是的,左右扳,法兰盘的可以做个空心主轴,这样可以车长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但我左右搬了下,虽然不敢用大力,但都是纹丝不动哦?里面还有什么机关吗?

网友:
方法是对的,新的用手扳不一定扳得动,要用送的两根棒子扳一扳

网友:
法兰一般不车成空心的,,装在表车上怕强度不够,如果是其他小床上用空心法兰链接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热心人,我回去再用大力试试

谢谢热心人,我回去再用大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