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WC飞控的安装方法和调试方法。

楼主(2012-06-04):
安装可以根据机架的大小和方位,不过还是期待各位用MWC飞控的模友分享自己的安装方案,因为这涉及到各方面的,比如机架的减震,机架与飞控的水平。还有一点就是调试方法,这是我最想要的,相信也是大家想要的。

网友A:
无论哪种飞行器,重心处都是震动最小的,也是反映飞行器姿态效果最好的地方。
机架与飞控不一定完全水平,但传统的多轴(V架除外)都应该保证电机轴彼此平行,而且与飞控传感器面垂直。
减震从螺旋桨做起,首先要配平螺旋桨,之后尽量消除双桨。
传感器减震通常用泡棉双面胶,我现在用的是双层海绵做的汉堡包,把飞控夹在里面,之后在粘到机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