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studio 主轴怎么调速呀。

楼主(2012-06-04):
我的主轴在买时说是3000-24000转,可是在Ncstudio中开启主轴在12000转以下主轴是不转的,怎么调慢呀?

网友:
什么高级货,发图大家看看

网友:
加3个二极管就可以7段调速,可以与维宏卡对应,高中低三档速度端子分别接变频器的S2S3S4,然后分别引出三根线,每个接一个二极管,和在一起再接变频器的顺转端子就行。调试时把各段对应的速度在变频器上设置各种频率。

网友:
注意二极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