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锁尾。飞起来。。是锁尾状态,能锁住,打舵就一直自旋 ...
我锁尾。飞起来。。是锁尾状态,能锁住,打舵就一直自旋,停不下来

楼主(2012-06-04):
我锁尾。飞起来。。是锁尾状态,能锁住。我只要打打舵,就开始自旋,
遥控器
回中也没用,除非在打反方向。。

网友A:
什么是专业打酱油?专业打酱油就是:我只打酱油,打没打着不清楚所以,我们来坛子里打酱油的口号是:关我屌事,我是来打酱油的...直到那天…膝盖中了一箭…

网友B:
方向反了吧

网友C:
我现在也没搞懂这个问题,当我把感度调到超过60%的时候,尾波滑块就偏左靠边了,不归中

网友D:
 什么陀螺仪?我的一个陀螺仪坏了是这个症状,你换个陀螺仪试试

网友E:
估计是楼上说的了。

楼主:
陀螺仪是3GX

网友D:
 3gx?3轴啊,你重新刷固件看看,肯定是不正常的,或者监察一下你的控!!再不行,检查下尾舵机吧!

网友F:
不懂,专门进来学习的~~~~~

网友G:
检查一下机械试试 我之前遇到过自旋 一直以为3gx问题 折腾了好了 后来发现是尾桨夹轴承坏了 换上ezo 一根棍子了 顺便说一下 机械部分你可能地面用手拉拉感觉很顺滑 但是在高转速和受径向力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H:
铜套卡、不顺滑?舵机力量小?还是快挂了?

网友I:
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尾舵有没有加微调?微调清零试试

网友J:
再看看顺滑程度吧~

网友K:
有可能是陀螺仪的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