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NAZA和WKM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6-04):
如题,坛子里的大大们,那位知道,解释一下.(都有GPS)

网友:
回复 楼主:

WKM有 地面站,可以驱动禅思。
NAZA 不行。

网友:
那么设置参数和有没有本质区别呢?

那么设置参数和有没有本质区别呢?飞行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跟贴学习,楼下高手发言

网友:
硬件不同,软件不同,价格不同。

网友:
等厂家答复吧

网友:
我2个都飞,感觉差距不大

网友:
具体参数设置上有区别吗?

具体参数设置上有区别吗?

网友:
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网友:
楼下的继续'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A:
主要是在硬件传感器等级方面的差异,WKM的GPS悬停在4-5级风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纹丝不动,NAZA+GPS可能会有小范围的漂移,但是NAZA的动态性能要好于WKM适合娱乐玩耍,而WKM特有的稳定性则适合做专业航拍等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在硬件传感器等级方面的差异,WKM的GPS悬停在4-5级风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纹丝不动,NAZA+GPS可能会有小范围的漂移,但是NAZA的动态性能要好于WKM适合娱乐玩耍,而WKM特有的稳定性则适合做专业航拍等用途。

网友:
两都有但,飞NAZA的时间比WK-M的多的多,主要是平时小区运动场空间小,NAZA装的是F40机器,WK-M装的XA650机器,

网友:
两个的姿态模式感觉差不多!当然GPS模式没发对比,因为我的NAZA没GPS

网友:
我怎么觉得大家谁也说不清楚,到底NAZA和WKM有什么区别,有多少区别?

网友:
两个都耍过,感觉WKM做工要更胜一筹,姿态柔和,更加适合航拍作业,NAZA定位在风中有点点浮动,不过算对得起那个价格了。结论:WKM是商用,NAZA是耍用。

网友:
感觉   NAZA 飞 6轴 比较累     4轴 确实很好
       悟空 6轴不知道

网友:
我听吴承恩说

三太子踩风火轮    风火轮还冒火  弄不好还把脚丫子烤了

猴子踩筋斗云   悠闲自在  多飘逸

差太多了

(纯属娱乐。。如有雷同。。不甚荣幸)

网友:
wkm飞行更平稳适合航拍商用,naza适合玩。。。。。

网友(2012-07-25):
学习了,另外有官方的解释吗

网友:
兩者差一倍錢,應該有差別吧??
DJI可以說明比較嗎?? WKM比NAZA+GPS貴的原因是啥??

网友:
naza 1400
wkm 6500

网友B:
我有个感觉不知道是没调好还是 怎么导致的
我的wkm 没什么问题 很好
问题就是naza 我在 用naza的姿态模式飞全速 拉直线拉过来
当松杆后飞机还是会以原来的机身角度 往前 拉杆后要一会才能慢慢的拉回来
在拉平后飞机有短时间自己稳不住 要用手稳一会 姿态用手稳住后 飞机才会自动平稳
不知道大家有遇到没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感觉不知道是没调好还是 怎么导致的
我的wkm 没什么问题 很好
问题就是naza 我在 用naza的姿态模式飞全速 拉直线拉过来
当松杆后飞机还是会以原来的机身角度 往前 拉杆后要一会才能慢慢的拉回来
在拉平 ...
今天刚试了,的确如此,回中比较慢

网友(2013-01-13):
这俩用的传感器等级都不一样,谁没事把他俩拆开对比一下就知道了。NAZA是给大家耍着玩的,够用了。 WKM是给航拍用的,是很多专业摄影师的吃饭家伙。一分钱一分货,关键看哪一个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