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也有这种情况啊,高手请进.

楼主(2012-06-04):
入模3年,先后飞的电直都出现过这种情况,电机在正常飞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连接转子轴的那部分和定子的壳体产生松框,并且伴随时间增加松旷的量也增大,最终会导致电机轴连接的那部分严重脱出,造成堵转或者烧毁,浩玛特4000Kv,飞越1700kv,花牌3860Kv,浩玛特1650Kv,都出现过这些问题,请教高人能否避免以上问题发生,表达的不好,回头我上图

网友:
轴承挂了是吧

网友:
轴承磨损?

网友:
没有听懂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下面图中,第一张是新买来的时候的状态,第二张就使用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后出现的问题,当然不像图中的那么夸张,我就是说明一下从那个位置就出现松旷,用手按回去,飞一个起落又回原样,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或者是什么地方松了,轴承牢牢的和轴固定在一起,没问题,图是借来的,没有贬低品牌的意思,声明一下

网友:
轴卡哪儿去了?限位轴档哪儿去了?这俩如果正常,你这轴是出不来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看一下上面的图,底部没有露出轴来,上面轴卡在原来的位置没变,限位顶丝在底部原位

网友(2012-07-14):
轴承磨损,轴承安装位金属磨损出现虚位,主轴弯

网友:
可能轴承磨损了

网友:
转子尾,排风口有颗4mm机米,固定轴的,看来是松了及下轴承挂了,这个要在一定起落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