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罗美1.2G 1W的图传你们用的都好吗?

楼主(2012-06-04):
我的很悲剧,飞出最多30米后图像就开始模糊,要么就是大量雪花,要么就是跳蓝屏

换了3个接收机,2个发射机都是如此,用的都是罗美原装天线,曾经试过淘宝上声称

7db的增益全向天线, 比原装的还差

我的控是Futaba 12z 2.4G的,现在有点怀疑可能是控的干扰

不知道坛子里有无和我一样的兄弟,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好像要加个低频滤波器

网友A:
1.2G的图传需要加装低通滤波器

网友B:
看看天线或馈线接头,焊接处是不是断掉了

网友C:
只是图传接收距离近?换个频道试试?有8个频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图传接收距离近?换个频道试试?有8个频道吧?

换过4个频道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天线或馈线接头,焊接处是不是断掉了

没有断掉,严重检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的图传需要加装低通滤波器

请问低通滤波器是什么东西,淘宝上有卖吗?要怎么装?

网友:
1.2GHZ低通滤波管用?
距离没感觉,发热量是真受不了

网友:
30米说明
1.有遮挡。
2.干扰过大
3.干脆就没连上天线。看看发热情况。
4.假的。。。。

网友:
我也用1.2G  1000   控也是2.4G的
很好用啊   没飞过太远,不过700米飞过,图像没问题,发热量确实很大。

网友D:
罗美1.2G 1W+JR2.4G控,1.8KM失控返航。还是挺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罗美1.2G 1W+JR2.4G控,1.8KM失控返航。还是挺给力的!

请问你用低通滤波器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用哦

网友:
我买的2,4G……72m控

网友F:
看11楼的,一个一个排查,把控关了,手动拉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11楼的,一个一个排查,把控关了,手动拉距看看。

地面上拉距离是好的,没开控,开控后也还可以

但一上天就不行

网友:
前几天碰到了根楼主一样的情况、、、、  拆开发现2个问题 第一 跟电路板焊接的那4条线 都快断了  虚接着呢   还有天线跟主板焊接的 焊锡 已经裂了  最后问题在 天线上  建议楼主拆开看一下 :loveliness:

网友:
楼主有没有在图传发射端加了馈线?大多数图传的输出都不是标准的50欧的,加了馈线就相当于图传的输出短路了,低通滤波器肯定也是不能用的,只能增加图传的发热量和减短发射距离
还有就是检查视频输入线,看看有没断裂或者加链接,我曾经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