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要怎样调整,一飞就翻了,要详细点的

楼主(2012-06-04):
十字模式,刚装好,

网友A:
陀螺反了?是唰的一下就翻了,还是慢慢不受控制就翻掉了?吧飞机拿在手里,推点油门,晃动一下,看看陀螺反应对不对,动动摇杆,看看通道有没有反,KK板很好调啊,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起来就翻了,拿在手里随便摇一摇反应都很大,通道有反应,油门行程也校准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飞控校准没有?

网友C:
我试过,桨装错了,起飞就翻。

网友D:
标题
不知道你的桨做没做平衡,若桨不平衡高速时震动会很大。也会影响到陀螺仪的。确保桨和电机的方向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