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升级5.06固件后不能自动返航降落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自从升级了5.06固件后GPS模式下关控不能自动返航降落了,只是原地悬停,开控又可夺回控制权。
1.控制模式切换开关设置正常,在地面关控后控制模式会显示失控保护,且LED蓝灯闪烁。
2.增强型失控保护模式选择自动返航降落。
3.起飞前红灯不闪烁,在GPS模式下起飞。
4. 没有使用PMU模块。
那位帮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不会啊,升级后刚测试过失控返航。没问题
悬停15秒才降落的。

网友B:
当WKM因失去遥控信号而触发“失控保护”之后,要在原地悬停等待十来秒左右,如果等待十来秒之后,遥控信号仍然没有恢复才会开始返航。

网友C:
升级后有没重新校准一下罗盘。
好像需要做这个步骤比较安全的。

楼主:
可以了,今天又试了一次没有问题,可能是我昨天在红灯不闪烁没有等够8秒就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