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4.7g小比斯。。

楼主(2012-06-04):
上周又不务正业做了个小鸡。。,因为红外控做好了,忍不住要试试看、、

完成版。。

楼主:
。。。制作过程没拍图。。就大概说说吧。。
图纸用的小比斯图纸,缩小一半来用,又放大了点机翼部分(匹萨的人说这样比较好飞)
翼展接近19CM..

切完板材,全重 1.2g
完成空机,1.5g(这部分加了点碳纤)
装完电磁舵,1.7g
装上4mm电机,桨(4mm的桨还没到,先用6mm电机的桨将就一下),自制的红三接收,加插头,全重3.5g

楼主:
加上电池。。。4.6g,有时候称是4.7g
这已经是我能找到最轻的电池了。。

网友:
单发4mm飞不动的
6mm电机我飞过
我的图

楼主:
大概试飞了一下。。。因为我的红三控发射机没有外壳,只能在桌子上控制
使用了6mm电机的桨,显得动力不足,不能上飞,不过飞行姿态还是不错的。。
打算换好桨再试试看,要不行就做个减速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6mm太重。。这也是我选择4mm的原因。。想飞的慢一点。。
感觉重量控制上,接收还可以再轻一点,最麻烦的是。。。电池找不到更轻的啊

离匹萨上室内鸡版主的2.5g小比斯还有很大差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的图了,右边白色的JJ重量能否透露下。。感觉你那个应该可以飞的很慢。。

楼主:
上一张匹萨版主的作品。。。我的目标~~

15cm翼展,4mm直驱,起飞重量2.5g

网友:
这里有我的视频,已经涂了绿色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3296&highlight=%B1%C8%2Btgjohn
另外双发4mm也可以,要用小黄蜂尾桨

楼主:
再对比一下。。

跟我的911版公园飞在一起

楼主:
一晚上的成果。。4mm减速组,使用2510桨。。舵机齿轮。。就是重了一点,带桨重1.5g

再亮一下。。

和7mm减速组在一起。。。

拉力还没测,不过感觉比直驱要强。。超过4g,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
有味道,好,搞得我也想做小比斯了

网友:
相当不错,看着都流口水了

网友:
流星大侠,前辈啊!!!您的手艺至今佩服~~~~

网友:
左边少接收和电池,8克,右边纯空机,4.4克
稍后上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小玩意儿看着就是精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机,那个电机装那里OK吗?总感觉会被机身挡着风。。如果没问题的话倒是能很好的保护桨。。

另外昨天4mm用的小黄蜂尾桨到了,测试了一下,感觉力量太小,也就2g拉力。。换了减速组就好多了
个人感觉,越是小的电机就越必须上减速组,4mm减速组配上不错的桨,轻松达到5,6g的拉力,是直驱的几倍,小电机扭力小,直驱桨小了效率低,桨大了发热大扭力不足。
昨晚已经试验出一种简单的减速组制作方法,有空再做一个把制作过程发上来。

网友:
强大啊,看小机就是舒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机,那个电机装那里OK吗?总感觉会被机身挡着风。。如果没问题的话倒是能很好的保护桨。。

另外昨天4mm用的小黄蜂尾桨到了,测试了一下,感觉力量太小,也就2g拉力。。换了减速组就好多了
个人感觉 ...

原来是前拉,可是小区树多,老撞电机,
后来试着变中推,然后把电池位置前移,再也没坏过电机
机身挡着风是有的,不过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张匹萨版主的作品。。。我的目标~~
15cm翼展,4mm直驱,起飞重量2.5g

好漂亮

楼主:
4mm减速组制作方法

材料:
一大一小俩齿轮,我用的是买的0.2模数的小齿8大齿36的齿轮,也可以用别的什么东西上的齿轮,例如我之前用的就是5g舵机齿轮
3或者4P的平衡充插座一个,
1mm碳纤杆一小节(本例中由于齿轮孔过小已经改为0.7mm钢丝了)
舵机摇臂或者电话卡塑料一小块(做卡头用)

第一步,给插座动手术,拔去针脚

第二步,将插座开口一端切成凹形,也可以打磨,总之最后能和4mm电机贴合为好。

第三步,对好位置,打孔,如图所示,将大齿带轴穿到插座上,要能灵活转动。。
第四步,纤维胶带固定电机。如果齿轮配合不够紧密,可以再磨合一下再固定。

最后一步,做个卡头卡在大齿轮另一端,方法是先在小塑料块上打比大齿轴小一点的孔,然后再打磨成形,跟大齿轴紧配合,不行就来点502.

完工!和之前另外一个方法做的减速组对比一下。

楼主:
换上减速组之后的小比斯。。。变成5g了。。

网友:
变成5g不要紧,手拿翼尖测推重比,0.6或0.7就可以飞了

网友:
鸡鸡不错啊,减速组的方法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由于控缺少外壳,一直没试飞。。晚上测一下推重比。。

网友:
楼主手工真好。

想做架小比斯,希望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很可爱的啊,暑假我也试着做一个

网友(2012-08-10):
高手
对楼主的4MM减速有兴趣,楼主能搞个详细的评测不?学习一下

网友:
小飞机很吸引人,非常羡慕。

网友:
4mm减速组网上有卖吗 还真买有看过!

网友B:
没想到飞机可以做成这样

网友C:
什么时候可以试飞

网友D:
学习了 学习了 现在正在试验 用恒龙的塞斯纳滑翔机 改四通。。。。。

网友E(2012-09-10):
漂亮的小比斯,再顶一下下,

网友F:
把材料、配置列个清单

网友G:
越小越美,顶一个!

网友H:
楼主的飞机是什么材料做的,也想做一个

网友I:
好漂亮哦,用什么材料做的呀

网友J(2012-10-21):
我彻底被你们毒害了 我也准备做 小学的手工总是满分

网友K(2013-12-24):
好好看看,我和学生想做

网友K:
又学会了减速组制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