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转】使用华科尔电调改MCPX无刷的三个方法

楼主(2012-06-04):
我使用华科尔电调改MCPX无刷的三个方法,以及原装机身的局部加强
在改无刷马达之前先说明一下,无刷马达虽然好,但是动力增加后,
MCPX
就不再像原来那样耐摔了,需要相应改动的地方也会增加,如果只是在室内飞行,还是使用原来的有刷马达比较省心。
由于本人比较喜欢玩迷你的遥控模型,以前在国内能比较容易购买的迷你小电直就只有华科尔这个牌子,所以我当时也买了几架华牌迷你机,并且刚好从华牌的
4G3
升级到无副翼版本的
V120D03
,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发现,华牌旧款的迷你机主无刷电调竟然是可以吃
PWM
和
PPM
两种信号的电调,这和市面上其他牌子的无刷电调不同,新款电调就不知道是否还保留这个双信号,所以才有了用它直接改
MCPX
无刷的事情。
当时也没有想到国内会这么多人玩
MCPX
,所以也没有专门写这方面改无刷的帖子,只是在台湾某论坛和本论坛别人帖子的回复中帖出了使用华科尔主、尾电调改
MCPX
无刷的相关图片,其实当时的图片我是
月份收到
MCPX
的接收机电路板后(由于
MCPX
官方当时一再跳票,我并没有买到
MCPX
的套机),试验成功才贴图片出来,但是当时相信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当时也就懒得再写相关的帖子。
直到两个月后,台湾论坛的几位模友用短消息和我聊天,然后按照我的方法,把
MCPX
改主无刷成功并且贴出了飞行视频后,才出现了大陆和港台三地,大家都在网上找华科尔旧款主、尾电调,而不购买华牌新款电调的奇怪现象。我当时的手上只有华牌
LT
尾电调,华牌
L
、
L2
、
L3
主电调,我测试的这四款电调全部可行,只是主、尾电调的焊接位置会有区别,至于其他的华牌新款电调,我没有购买过,也不是华科尔厂家的人,不知道它们的硬件和软件方面是否做出了修改,所以大家也就不要再用论坛短消息问我相关问题了,谢谢!
现在再把当时改无刷的相关图片整理一下,重新帖出来。
如果还能买到
CB100
、
4#3B
、
4G
的旧款
LT
尾电调,改无刷马达就超级简单了,按照下面图片把
LT
尾电调的白色信号线焊接在管脚位置上,尾电调的电源线直接和
MCPX
接收电路板的电源线并联就可以了,焊接并不复杂。
如果使用我提到的华科尔那三个旧款主电调来改无刷,有两个方法改无刷。不管那个方法,华科尔的主电调上面都可以只保留一条白色的信号线,和下面两条粗的红黑双色电源线,这两条粗的电源线要和
MCPX
接收机主板的电源线并联在一起取电,主电调上其它电线可以拆了不用,减轻电调的重量,下面的帖子里我就不再复述了!
1、
第一个方法相对比较容易焊接。
下面的图片中,图片上面的
FET
是控制尾马达,右下边两个并联在一起的
FET
是控制主马达,改无刷就要拆除与之相对应的贴片电容,华科尔主电调的白色信号线就焊接在相应位置的任一个圆圈的焊点上,它们本来就是连通在一起,你觉得焊接那里比较容易上手,就放心的去焊接吧。
由于
MCPX
电路板上面相应的贴片电容会影响华科尔主电调获取正常的有刷信号,所以要拆掉它,华科尔的主电调才能正常转换无刷信号。
至于这个方法改造完成的电调方面实物图片,请大家在论坛上其他大大的帖子里找一下吧,因为我使用的是华科尔主电调的第二个改装方法,所以当时并没有拍摄第一个方法的实物图片。
2、
第二个方法的焊接相对非常困难,但是不用拆掉电路板前面的贴片电容,也可以像
LT
尾电调一样无损电路板改无刷,但是对于焊接技术不是太熟练的人,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切记!!!很容易造成
MCPX
电路板上的相邻电子零件损坏,所以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图片贴出来。
把华科尔旧款主电调的白色信号线焊接在下图画圈的主信号贴片电阻,或者尾信号贴片电阻上面,就可以分别转换主无刷马达或者尾无刷马达。
我的实物焊接图片如下,由于我不想剪断华科尔电调的白色信号线,所以我使用了一个细的红色电线来代替白线。
电路板正面
侧面
使用华科尔
LT
尾电调和华科尔旧款主电调改了无刷以后,在第一次接通
MCPX
电源的时候,要等它和
遥控器
之间的对码完成了,就稍微推一点点遥控器的油门杆,这个时候会听到无刷马达发出嘀嘀的几声,听到马达的响声,就全收遥控器的油门杆,因为这个时候华科尔的电调才开始初始化工作,要等几秒钟后,华科尔的电调才能正常转换无刷信号,并驱动无刷马达运转。
如果问我这三种改无刷的方法中,哪一个最好,我肯定会说最难焊接的那个方法最好,直接从
MCU
中取信号会准确很多,油门的线性也是最细腻,不过也是最容易因为焊接的原因而搞坏电路板。另外两个方法的油门线性不太好,但是可以通过设置遥控器油门曲线的各个点的参数来改善。
在
MCPX
电路板的前面焊接,虽然很方便,但是
MCPX
电路板主马达上并联的两个
MOSFET
会导致油门线性变得很差,用有刷马达飞行的时候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各位可以尝试一下,
MCPX
空转的时候,遥控器的油门杆推到多大的油门位置,主马达就会全速转动。我的两个朋友试过在遥控器默认油门曲线的时候,油门杆推到
%~
%左右,主马达就全速运转,这样的情况下,改了无刷马达后,由于动力强劲了很多,油门线性很差的现象就感觉明显了很多。
很多人都以为是华科尔电调的质量有问题,其实这就错怪了华科尔,老外们使用独立无刷转换器
+
无刷电调的组合,同样会出现这个问题,只是他们不用拆电路板前面的对应位置贴片电容,所以他们那些焊接技术过关的人还是喜欢在电路板后面的
MCU
位置,直接获取信号。
由于
MCPX
接收机被大多数人赞好,所以很少人会怀疑是
MCPX
电路板自身的原因造成主马达油门线性变差的现象,普遍以为是转换器和电调的原因而造成这个现象。
就是下图中画圈的两个
FET
造成油门线性不太好。

网友A:
好好好,很实用,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