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dfc,总螺距过大如何调

楼主(2012-06-04):
飞机是ALIGN500DFC,装的VB,总体螺距软件里设置到90的时候,正负螺距有18度,请问如何解决,是不是非要调遥控

网友A:
舵机臂上的球头往里面移一个孔试试!

网友B:
中立点没找准吧

网友C:
正负螺距有18度,怎么会没找准中立点。

网友D:
沙发正解,我装450开始也是总螺距跟循环螺距都大,吧舵臂球头往内移动一孔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