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2-06-04):
新手买天地飞6A  2.4G遥控器有必要把电池换成锂电吗?这个控耗电量大吗?如果不换锂电,买南孚电池能够坚持多久?划算吗?

楼主:
欢迎高手各抒己见......谢谢!!!欢迎拍砖...

网友A:
控在发射状态下的耗电量大概是200mA。经常飞的建议还是用锂电池做控电,买或者自己改一个都可以,但一定要对清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在发射状态下的耗电量大概是200mA。经常飞的建议还是用锂电池做控电,买或者自己改一个都可以,但一定要对清楚电压。

    我还是新手,我现在想先买一个遥控器和模拟器,先上模拟器,再飞真机。免得飞真机的时候打击我的信心。电池的话能够用多久?谢谢

网友:
用手机电池改吧,看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