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突然不锁尾了!请问要怎样解决这个故障?

楼主(2012-06-04):
今天早上第一块在空中飞了5分钟左右突然锁尾有故障了,于是降落后查看那里出问题了,我用手拿着450,机头向左手方向,然后逆时针摆动飞机,正常是锁尾舵机臂会向右打作反方向的修正,顺时针摆动飞机,就会向左方打作修正,现在看见是无论怎么转动飞机,尾舵机臂都不会动的,只在遥控器上方向舵时,尾舵机才会动,这情况是不是陀螺出故障坏了?是里面的传感器坏了吗?要怎么处理?陀螺仪我才用了3个月,不想扔掉,这样很浪费的,有没有好的处理办法?修好了再飞?陀螺仪是固朗KDS820!

网友:
还有这样的???切换非锁尾状态了?

网友A:
感觉是感度线没插好,或者感度值设太低

网友:
gy650就有这种情况,但绝不是在飞行中出现的。
你的可能是震着了,过段时间再用看还行不,如果不行那应该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尾舵机挂了

网友C:
轴传还是皮传?

网友:
尾推顺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感度线没插好,或者感度值设太低

感度值设置低当用手拿着450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尾舵臂都会跟着作相反的修正摆臂动作的,我已说了是在空中突然不锁尾的,你都不看清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尾舵机挂了

你都不看内容的,没见到我写“只在遥控器上打方向舵时,尾舵机才会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传还是皮传?

皮传的

网友D:
看看尾推顺不顺先,顺滑的话就有可能陀螺问题了,不行就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尾推顺不顺先,顺滑的话就有可能陀螺问题了,不行就换一个

有一个不看内容的,我说了在遥控器操作方向舵尾舵机是能运动自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找个好陀螺换上去试试,如果正常就是原来的陀螺坏了

我附近没认识有模友,那岂不是要我再买一个陀螺仪?

网友(2012-09-05):
我的450现在就有这种问题,是刚起飞是锁住的,然后时间长点,或是推下油门就疯狂打转,陀螺仪和尾舵机都换过,还是没用,我怀疑是否接收机的问题,我用JR控的。有哪位高人可以解答呢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皮带松了呢?

网友F:
不用想了就是陀螺坏了  我以前用过这个破陀螺就这样

网友:
陀螺坏了

网友(2013-10-30):
这个还是帮顶下

网友:
转遥控上的感度旋钮试试,我的天七就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学习!

您学习到了什么?能不能别挖坟啊~

网友:
看看陀螺上的灯是闪还是恒亮,再重设下试试。

网友:
尾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学习到了什么?能不能别挖坟啊~

LZ别误会了。我才买的全球鹰15级油动直机,才飞几趟就不锁尾了,想在这里学习高手解决锁尾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