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模拟器的选择

楼主(2012-06-04):
我是新手,我打算买天6A  2.4G。模拟器该选择哪个?我现在想飞固定翼,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玩直升机和模型船.我看了网上的模拟器太多了,不知道选择哪个...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
车也可以。但首先得考虑固定翼飞机,固定翼模拟器必须得足够的好。谢谢.........欢迎拍砖

网友:
凤凰的飘过~~~~~~~~~~~

网友A:
简单实用就行 价钱实在就行 别听老鸟们 乱说 经常误导别人 都是新手飞机一般都是比较差的 所以遥控没必要用多好 真正学会飞了再上好的遥控吧

网友:
G4,G5,凤凰都行!!玩车和船的没装过

网友:
玩的凤凰,还挺好

网友:
话说T6A的控,能玩直升机?好像不支持CC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就行 价钱实在就行 别听老鸟们 乱说 经常误导别人 都是新手飞机一般都是比较差的 所以遥控没必要用多好 真正学会飞了再上好的遥控吧

   那我用这个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