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直弯曲的钢管?????

楼主(2012-06-04):
如何校直弯曲的钢管?????

外16 内5.5的

网友:
看校直的公差要求了,还有是否内外臂是否是已加工表面,要是公差要求不高,找两块木头做夹板放里边用木工看明面度的方法,目测憋几下就胡来了,如果是精校,那就得找个大平面把钢管放上边,看外壁接触度,粗校用憋的,精校用木锤垫在木头上,反向敲,反复此过程即直之

网友:
先将一头堵死,灌满沙子并敦实,再将另一头堵死,上弯管机校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多说了!不是很弯也是可以用地!~很弯的话上车床校!

网友:
我觉得还是从新买个管子吧。。

网友:
狗管有专门的校直器,5.5也不是适合做狗管的内径。
简单的方法是放在瓷砖上滚,从侧面看缝隙,拿锤子砸。
劝楼主别碰这个,手痒玩一次,抓到毁一生。

网友:
关键问题是,外径和内孔可能不同心,外径调直了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
从新买个管子吧

网友:
.22的狗管,校直通过灯光配合眼睛看的

网友:
要有点耐心哦。用台钳改改也行的。

再大的用这个

网友:
 这个知道。。。。。就是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