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螺旋..

楼主(2012-06-04):
天狼星+江南,手动飞行到返航点上空后,关油滑翔,大约从300米一直滑翔到离地面40米左右,突然失速进入螺旋,机头向下,机身围绕机身轴向右转.还好反应快,第一时间油门推到最高,同时右找副翼.在离地面20米左右的时间急拉升降.还好把机身拉平了,不过有点左摇右摆,还是不敢松油门,方向舵,升降舵都不敢动,一直在距离一个在建的建筑特不到50米的时候才稳定...当时以为会撞上去了,但也不敢变向...

设想:其实飞控应该有能力判断螺旋状态并修正的.为什么这么多飞控就没人加上螺旋修正功能呢?在保证高度前提下,飞控应该完全可以修正螺旋的.
螺旋应该是每一种飞机而不是哪一种飞机的特性,当推力不能保证飞机全重的升力时就会进入螺旋.导致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很多种情况:在平飞油门下快速抬头啊,电池电压下降,突然的强气流等等都可能会导致飞机失速.
个人猜想.禁止骂街!

网友:
关油滑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飞控模式的问题,失速螺旋也与飞控无关的.
我的意思是:飞控加个防失速螺旋功能.在高度足够的前提下,飞机进入螺旋时,飞控自主加油提速,在速度达到足够后修正姿态...当然这个功能也可以关闭满足激进人士要求.因为很多人在面对失速螺旋的时候会手足无措.有时候会左一下副翼,右一下方向的...

网友:
主要是尾翼如果在扰流中失去舵效的话螺旋就会持续下去,一般短机身加t尾特别容易有这个问题,尾翼改低就会好的多

网友:
时间长了就不见了

网友:
Arkbird飞控就有抗螺旋算法的,简单说来就是通过缓而稳的舵量,避免气流在机身表面分离的

网友:
1.随时留意速度,保持必要的空速.
2.头轻,飞行过程中速度越来越慢.

速度 速度 速度,有了速度就像骑自行车那样不会倒.

我碰到过在平衡模式下,关油就螺旋,调节好重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狼星+江南,手动飞行到返航点上空后,关油滑翔,大约从300米一直滑翔到离地面40米左右,突然失速进入螺旋,机头向下,机身围绕机身轴向右转.还好反应快,第一时间油门推到最高,同时右找副翼.在离地面20米左右的时间急拉升 ...

可以看出楼主比较缺乏空气动力学的知识。
1. 不知道推力不能保证升力大于重力是指的神马?飞机正常飞行的时候,发动机的推力只用来克服阻力,而升力全部来自机翼,取决于机翼的迎角和切割空气的速度。升力小于重力的场合是一定存在的,如果飞机的高度需要降低,我们通常就减慢飞机的速度,使升力低于重力。如果升力小于重力就会失速的话,所有的飞机都只能起飞,不用降落了……

2. 失速指的是机翼的迎角在超过某个条件下的临界值时,产生的升力急剧下降,使飞机无法保持平飞姿态。失速和螺旋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部分机型在失速后容易进入螺旋状态,仅此而已。单纯的失速要改出并不困难,只要飞机头朝下俯冲,获得足够速度以后,拉起升降舵即可。而螺旋则是很多机型的噩梦,因为一旦进入尾旋,几乎所有的舵面都会失去作用,加大动力输出也无济于事。

网友:
检查下是否头轻了!

网友:
你都说了有好多种情况~飞控不可能分辨失速原因~因此不能根据原因正确改出!有时候不能过于依赖飞控!

网友:
不要吧飞控当成神,技术和调机技术更重要的

网友:
我的飞机(自己做的)会出现尾旋 而且还改不出来 出现尾旋大部分都是在无动力滑翔的时候出现的 (辅助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得不说 我以前飞757-2  一般都是 全油门爬到400米然后 关油门飞上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