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GAS Pro 10.0E 视频处理 图像增稳实验。

楼主(2012-06-04):
这软件 目前看还挺好用 对硬件要求低 上手容易。可以推荐一下。

上图为原片 下图为增稳之后

参数

网友:
有这么夸张的效果、?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切边切掉50%了。。。 总像素下降了估计60%还不止  1080p 瞬间变成 540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切边切掉50%了。。。 总像素下降了估计60%还不止  1080p 瞬间变成 540p了

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网友:
视频增稳是以牺牲清晰度为代价的,没办法

网友:
增稳云台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切边切掉50%了。。。 总像素下降了估计60%还不止  1080p 瞬间变成 540p了

其实 主要是想说 如果自己的电脑性能一般 又想做视频编辑和增稳处理的话 SONY Vegas Pro 10.0 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软件一共才200多M。运行起来也比较顺畅。

比起高端的AE 之类的软件 这个Vegas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不错效果很明显

网友:
有效果但是也有损失

网友:
效果还是不错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
不错,我也下个试试

网友:
一直用vegas的飘过~~~~~
貌似vegas自带的增稳,演算过后做了重新编码,对画质破坏很大,所以还是一直用的插件增稳。晃动越大,裁剪越多,这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这个要试试

网友:
好东西,以后试试

网友(2012-10-18):
效果太明显咯嘛

网友(2014-02-20):
很好的东西

网友(2014-05-20):
你这个晃动的也太厉害了·····微微晃动一点   增稳一下基本损失不了多少画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