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湖台钻有个东西拆不下来~~请教了~

楼主(2012-06-04):
朋友送我三台钻,两台台钻,一台攻丝机。放置了快2年多了,突然想起要用台台钻,拆解了一半,无法拆下去了。问问高手该怎么拆。

货色挺重的,需要两个人抬~~

网友A:
拆掉左面的弹簧盖然后向右推出就可以了。西湖的做工就是好,我以前也有一台406。被我卖掉换酒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左面的弹簧盖然后向右推出就可以了。西湖的做工就是好,我以前也有一台406。被我卖掉换酒钱了。。。

这个已经拆下了,是图中中间垂直的那个粗的查不下来~~
应该是这个玩意

网友:
方法对的

网友:
拆掉左面的弹簧盖
然后就可以了。
西湖的也有一台zhx-13

网友:
轴套要把皮带轮拆下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