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科爾新120級小機NEW 120D02S

楼主(2012-06-04):
終於等到了!看到M CP有升級功能之後就相信D02S肯定也會有!這次採用六軸陀螺不知道有甚麼驚人效果...應該是不會比原本的三軸還差吧= =看樣子華科爾跟BLADE槓上了!?

我從官網抓的圖片太大無法放上去...就請去官網看看吧

网友:
标题

除了绿皮看不出差别,三轴六轴应该是对硬件的表述,如果还是软件像gcp,那就是华科尔又开始新一轮忽悠了

楼主:
頭罩也有原本顏色的款式,從M CP來看華科爾應該開始對三軸六軸陀螺開始鑽研了

网友:
想起了某品牌的四基色电视机,震撼宇宙啊。

网友:
等华2S版120X

网友:
我也观望

网友A:
免疫了,不过花壳儿出新机还是快的
专心玩好450是正道,哈哈,小鸡就靠mcp休闲啦

网友B:
垃圾!忍不住就想骂!抛弃了我们WK控的玩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免疫了,不过花壳儿出新机还是快的
专心玩好450是正道,哈哈,小鸡就靠mcp休闲啦

我支持遥控器杀手!
细想一下,按照华的一贯作风,稍微有点进步的东西都大张旗鼓,拍广告推销,这次悄无声息的,呵呵,估计没啥进步,除了能升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垃圾!忍不住就想骂!抛弃了我们WK控的玩家!

唉,是很恶心,我入魔450就是这个2801控,结果为了玩小鸡不得不入了D10,好在手感和使用还是不错,也备了接受留着可能的情况下装大机

我是单位D控,家里wk,好在感觉还都有机会试用,只有wk的用户,确实让花壳儿坑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支持遥控器杀手!
细想一下,按照华的一贯作风,稍微有点进步的东西都大张旗鼓,拍广告推销,这次悄无声息的,呵呵,估计没啥进步,除了能升级。

其实双向、支持D控、六轴这些改动,都已经在MCP、瓢虫等机型上验证过了,估计倒是问题不大,即使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升级解决,到时候又可以用杀人价卖你UP02套件
或者说送你UP02适配器,要你不得不买UP02的USB端口

网友:
骂归骂,但你不得不服。

网友:
  不然怎么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双向、支持D控、六轴这些改动,都已经在MCP、瓢虫等机型上验证过了,估计倒是问题不大,即使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升级解决,到时候又可以用杀人价卖你UP02套件
或者说送你UP02适配器,要你不得不买UP02的USB端 ...

查了半天,原因居然是为了增加up02的销量

网友:
哇.....我又煙酒了一下,

不知是否正確, 但看似 所謂6軸 就是 x+y 軸 avcs lock 加限位自旋.那就是當機身盯漂過了一定度數就頂回去.
而一般3軸就是 跟m-cp 那些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是很恶心,我入魔450就是这个2801控,结果为了玩小鸡不得不入了D10,好在手感和使用还是不错,也备了接受留着可能的情况下装大机

我是单位D控,家里wk,好在感觉还都有机会试用,只有wk的用户,确实让花壳 ...

這個.... 老實說 2801 那些 到底也說不上到位到檔次的遙控, 穩定性也很很很......一般
起碼沒人敢用他來上大機..而事實上2801 那些不論在市場定位上及使用性上都沒有吸引性.質量更被定為跟 tdf 那些不到岸的3線產品一起.
加上篇碼系統,接收電路那些都....比較落後.
要說當年2801pro 跟今天的devo 10s .... 想大多數人都知那個更合付市場效益吧

至於改系統....futaba 由 fasst 改fhss  , jr 由 dsm 改dsm2 改 dtms .......改啊呀..又不是一樣
dsm2 給fasst 打敗了, 一台mcpx 又不得不從倉底掘回來的dsm2 ...JR跟spectrum 可恨死BLADE 為什麼今天先來mcpx..
至今, 我只見很多人想把futaba 的 改dsm2 去玩 mcpx ,沒見幾個 為了dsm2 而改用 jr /specturm.
那就是說明了 成功的 是遙控本身的性能,功能及穩定性.

上面說那些wk2801 系統通通不到位的. 作為商家要放棄也是正常.
至於devo , 由8s 到12s 都有玩過, 手上的devo7 也十分感覺良好.玩了十多年遙控模型, 是否好東西很快就知道.
的確眼前一亮.國貨來說今天算是no.1 的. 其他國產就不說了, 沒比較性可言.如果手上有devo10s 去比一下 dsx7 及 t10c ..
你就會明白, 真的很到位. 而 devo8s 樣子不好看 但跟t8fg 來比 又是差不多.就是按鈕用料沒f 的好.
12s 未知... 打算入一台 試試玩大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