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帆,传奇900小改,请指正。。。。。。。。。。。。

楼主(2012-06-04):
新手,还没摸着门,入手了传奇900,下水2次,安全收回。

楼主:
根据论坛前辈提醒,小改。
1、改了钢索

楼主:
2、改了桅杆头

楼主:
3、找不到合适的花篮螺丝,那M3的铜柱改了紧帆装置

楼主:
4、第二次下水后,回收是不小心拉掉一个挂点,索性把所有挂点都改成铝合金的了 。

楼主:
挂点是用废铝合金条做了

楼主:
5、电池用的3S*1300+好盈UBEC-8A,舵机换了辉盛MG996R金属齿。

楼主:
6、桅杆下面加了支持,但效果不是太理想,还是有塌陷。

楼主:
挂点+紧帆

网友:
好啊!这下结实耐玩了。
传奇这类船毕竟潜力有限改造适可而止,没必要浪费太多精力。如楼主觉得有兴趣玩下去可以多关心下E级,毕竟标准的装备可以参与广泛的交流活动,对推动自身进步大有益处。

楼主:
感谢triplane前辈

感谢triplane前辈!

前辈建议:
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
1. 侧支索换成钢缆的话,一根足够,不必弄成三根。太重,增加不必要的阻力和重量。
2. 铜的花篮螺丝替代品太重,建议取消,钢缆下半截可以改成三眼扣+大力马鱼线做成可调节张力的结构
3. 后支索完全没有必要做成你的那个样子,也是采用下半段大力马+三眼扣即可。
4.前帆与主帆绷得太紧,平板一块,这样的帆是无法产生前进动力的。注意看别人的船帆的样子,要有帆腹(曲面),还要注意前帆和主帆后缘的松紧,根据风力大小来调节。风小的时候稍微紧一点,风大要放松一些。

改进:
1、侧支索3股改成1股了。
2、3、钢索+大马力鱼线方案挺不错,但考虑拆装运输方便(车小放不下,每次要拆帆),然后原配的三眼扣太脆弱,暂时还是先保留铜花兰(每个8g),现在总共用4个。
4、前帆、主帆已做适当调整,可能还是方法不当,“帆腹”的效果不理想。主帆前缘是卡在桅杆里面的,只能整体上下移动,只能调整主帆后边缘下面那个点来控制整个帆的松紧。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期待前辈高人指点。

再次感谢 triplane 前辈,还有其他各路高人!

楼主:
感谢“星际战舰”!
挂点、桅杆帽的做法是参照该前辈的方案制作的。

网友:
呵呵

钻牛角尖了
大力马+三眼扣是非常容易拆卸的,只要在跟船舷连接的地方弯一个带环的钢丝钩子不就全都解决了吗?需要拆卸的时候三眼扣一松,就可以轻松取下了。

网友:
新手问三眼扣什么样怎么用

楼主:
triplane前辈三眼扣的建议挺不错,改天换大马力线试一下,只是原配的三眼扣太次,一拉就裂了 ,用多余的9g舵机摇臂改,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用标准舵机的摇臂改制,9克舵机的摇臂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