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求助 变频器接线

楼主(2012-06-04):
各位大大 快帮帮忙呗 看看这个台达B的变频器怎么接线  接电主轴的三条线知道了 地线知道了 零线火线接哪里呢? 另外调速电阻接哪里? 需要怎么设置呢?  知道的一定帮帮我啊

网友:
單相接R及T

网友:
你的说明书呢?,上面都有啊,P1/B1-B2接制动电阻,你是用在哪里的?用什么作为变频器的上端控制,那上面两排绿接线排是接控制的,可以用电压(0-10V),也要以用电流(4-20mA)来对变频器进行控制。参数的设置要看你用在什么设备上了,挺复杂的,好好啃啃说明书吧。这个型号我用的挺好的,我是用在数控车床的主轴上的。

网友:
这个型号是三相的,不好接单相电,R、S、T分别代表L1、L2、L3三相电的进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 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在电主轴上面的  现在接线应经差不多清楚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另外请教下您  变频器不接电机通电没事吧?  我想先通电看看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下说明 说单相电任选两根   是谢谢您了

网友:
这个型号是三相的,R、S、T分别代表L1、L2、L3三相电的进线,要接单相电,R、S、T任选两个说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了  您知道接电主轴的话怎么设置吗?

网友:
不接电机可以通电,但要小心,别触电,另外断电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接触各个端子,否则会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
设置要看你用什么控制,是系统头还是其他的,是电压还是电流控制,这个不好说,只有你慢慢研究了。反正我是研究了一下午,终于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