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120d02 和02s

楼主(2012-06-04):
02的伞齿不好用。前年买来飞机就飞了2个起落。不顺滑了。想升级成02s的伞齿。大齿盘。伞齿前后俩,传动轴,都需要更换哪些?

网友A:
我两架飞机都有。后2个伞齿、传动轴可以直接替换。
如果三只伞齿都替换的话,必须同时换大齿。
问题是02的主轴是2mm,02s的主轴是2.5mm,因此大齿盘不能直接代换。电机的齿轮模数也不同。因此,电机齿要换成0.5模数 8-10齿 孔1.5mm的;大齿要想用02S的,要把主轴的最下端加上一个0.25mm厚的套筒,或简单的套上一截热缩管,把主轴的下端的直径扩成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