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注意细节的下场!。。。。。。。。

楼主(2012-06-04):
昨日带爱机去爽飞,插上最后一块电池上天后,飞了不到1分钟,突然失去动力了。心里顿时一凉,难道失控了?带着忐忑的心理,立刻打舵修正飞机,还好飞机只是失去动力没有失控! 熄火下来,不算很重的拍在地上。拔电后检查发现原来是电机的线被侧板磨破了 ,还好没把电调给搞挂了,不然损失就大了。上图吧!希望能给大家做个反面教材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碳纤板是不是导电啊?

网友:
这个看不是磨破的,好像是烧的呃

网友:
2跟线碰到一起了

网友:
经常检查有好处的,我就查到过舵机线被磨破的情况,还好及时发现了,没有造成后果

网友:
更多时候是线没有固定好,晃断了一半然后电阻变大烧断

网友:
貌似虫子电机,可惜了

可惜

网友:
碳纤是导电的。

楼主:
和六楼兄弟同病相怜啊! 是线没固定好,包皮磨破后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XXD的电机,服役时表现还行!

网友:
好大的蝎子

网友:
看来我的也要处理下了,皮已经破了,就没理

网友:
早注意到这问题,现在经常检查,发现一次差点磨破,现在处理了

网友:
你的蝎子图标和我的一样---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碳纤板是不是导电啊?

导电

网友:
前二天我也是疏忽了,舵机线没穿好被大齿磨破了,舵机短路失控...结果当然惨..唉..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C:
x4舵机信号线和地线被短路。。。疯狂翻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