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FG如何实现襟翼慢放功能

楼主(2012-06-04):
刚搞了个仿真固定翼,设置是两个副翼和一个襟翼。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襟翼用开关控制,慢放慢收的功能。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就是因为找不到这个选项,请问该如何进入设定?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玩直机的, 对固定翼没啥 研究
直机的延时在condition 的delay,每个状态都有

网友B:
实现不了,试了很长时间。 不过可以用旋钮来控制,这样就是手动操作,也能做慢放

网友C:
这个真可以有……如果你启用了蝴蝶刹我肯定那个子菜单后面几页是有速度调节的,我原来飞f5d竞速机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功能,不然变化太快,可以轻松实现拨动开关后襟翼自己慢慢刷刷刷的放下来,楼主想转到蝴蝶刹车的菜单里好好找一下,还不清楚的话回个帖,我拍照给你

网友D:
模型选滑翔机,一般固定翼没有DELAY

网友E:
选固定翼 有个刹车 然后进去 选speed

网友B:
说得对,AIRBRAKE第二页有个SPEED,果然是可以调整襟翼放下速度的

网友B:
可惜起落架慢放还是设不成功

楼主:
多谢各位模友的热心回复 ,如果有问题再向各位请教。

楼主:
我正在装一架玻纤90涵道VIPER像真机,这个飞机是开缝式襟翼,起飞和降落需要设置不同的襟翼开度。
在各位模友的指点下终于实现了襟翼延时功能 固定翼模式下的airbrake菜单或者在滑翔机模式的蝴蝶刹车菜单里面,都可以设置襟翼慢放了。但是只能有一档放下的角度,能否再实现两档襟翼?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指定一个3位开关,混控过去就行